[其他] 拆个车上的小摆件

楼主(2020-08-19):
同事拿过来的,不会转了,让拆开看看,那就看看吧,估计没救了

网友:
这个太阳能转经筒我也有1个

网友A:
原来里面有减速齿轮,有一个细牙齿轮类似钟表有单向启动作用,九几年见过类似的,只不过得需要一节五号电池驱动,当初没有齿轮。楼主的摆件故障,估计像陀螺仪顶针磨损,上润滑油可能会解决,有效时间不长,没多久润滑油干了又得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有减速齿轮,有一个细牙齿轮类似钟表有单向启动作用,九几年见过类似的,只不过得需要一节五号电池 ...

上润滑油也没有效果

网友B:
我上次捡了个,测量三极管和其它元件都好,线圈也好,太阳能电池板也好,接上去放太阳底下就是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捡了个,测量三极管和其它元件都好,线圈也好,太阳能电池板也好,接上去放太阳底下就是不转 ...

估计没有震荡或者传动有问题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坏的,换了两个三极管,换完后能转,但是转动比之前慢了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

网友C:
内部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

话说转经筒转一次相当于念经一遍,
这种一直转的是不是相当于DDoS佛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

话说转经筒转一次相当于念经一遍,

哈哈哈,不到一天被防火墙发现让佛祖给拉到黑名单了。

网友:
我还以为没事干了,边开车边用手去转它呢

自动转的话,佛祖才懒得理你呢,说不定直接拉黑名单了

网友:
也修过一个,转转停停的,没修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