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老铁们,谁玩过这个板子,请教下跳线啊

楼主(2020-08-19):
雷克沙的3267AE板子,上面有SB8,没看到SB10的标记。我想贴一个东芝的颗粒,开卡后FORMAT FAIL,按常规是短接SB8,短接后不认盘,记得以前普通的板子是短接SB8后,取下SB10,但这个板子看不到啊,咋办?

楼主:
英特尔镁光的颗粒直接就开过了,就是东芝不行,

网友A:
了解下SB10的原理,查一下SB10是连接哪跟哪的,尝试飞线解决吧。

网友B:
应该是去掉SB8,短接SB10,没有SB10,去掉SB8就可以了,应该和3268跳线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下SB10的原理,查一下SB10是连接哪跟哪的,尝试飞线解决吧。

感谢范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去掉SB8,短接SB10,没有SB10,去掉SB8就可以了,应该和3268跳线差不多, ...

板子本来是没有贴SB8的,贴上可以量产,但量产后格式化失败,于是贴上SB8,开始不认盘,后来折腾了下,认盘了,但开卡开不出了报错。

网友:
跳线可别乱贴。每次插进去,要么你手摸着看是否迅速发烫

要么你就用USB电流表接上,看是否大电流(为了形象和具体点,我编辑一下:通常U盘这些,插进去,不开卡前都是0.0x级别的电流。开卡后默认读取就是0.1x级别电流,写和擦除之类的两码事,不重要。但是只要插上去,电流直接就是0.2 0.3什么的,别废话了,赶紧拔下来)

跳线就参考标准的设置就行(根据颗粒类型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本来是没有贴SB8的,贴上可以量产,但量产后格式化失败,于是贴上SB8,开始不认盘,后来折腾了下,认 ...

东芝的什么颗粒?什么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什么颗粒?什么制程?

东芝的7E2F。…………。…。…。…。…。…。…………。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芝的7E2F。…………。…。…。…。…。…。…………。

32纳米的?那就别想了应该是没固件,还是双贴上IS903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纳米的?那就别想了应该是没固件,还是双贴上IS903好一点。

打错型号了,是7D2H,24纳米的,就是FORMAT FAIL,量产时不格式化的话,插入电脑不认别U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错型号了,是7D2H,24纳米的,就是FORMAT FAIL,量产时不格式化的话,插入电脑不认别U盘 ...

FLASH_98DEA48276D6_ISP=SM3267AEISP-24nm.BIN固件是这个么?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把VCCQ电压改为3.3V,现在是1.8V状态。万用表测量R44两端是否1.8V,R43电阻空位一端是1.8V,一端是3.3V。没错的话把R44电阻贴到R43上。R43两端都变成3.3V,R44电阻空位变成一端是1.8V,一端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_98DEA48276D6_ISP=SM3267AEISP-24nm.BIN固件是这个么?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把VCCQ电压改为3.3V,现在是1.8V状态。万用表测量R44两端是否1.8V,R43电阻空位一端是1.8V,一端 ...

好的感谢感谢,我马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