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老师指点改CONAIR理发器的110V电压小电机线圈

楼主(2020-08-19):
手上有个美国的CONAIR理发器  因为电机是110V的电压  也曾用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半波整流把220V直接整成110V来使用,但是功率不够转速也上不去   电机里面还呜呜的电流声。只能放弃,现在想拆开线圈重新绕成3.7V的电机,用18650带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3.7V电机线圈的线径,请教热爱电子的老师们告知。

网友:
有刷电机就没必要那么麻烦了 去买一个几块钱

网友:
其实220-110变压器转换插座不贵,我买过一个好像才十几块钱,用了七八年好好的,功率20W

网友:
还是换电机吧,不换的就搞个220/120的变压器省事,看样子功率不到20W

网友:
这是个交流电机啊

网友:
只能换新电机了

网友:
不如绕个220V->110V的变压器来的快啊

网友:
功率不大,220直接串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有整流部分变成直流后,才能用楼主的电机,手绕电机也行,废品站找个3到6伏复读机等拆机马达,体积尽量跟楼主差不多,然后把漆包线拆了,手绕到楼主电机上,或者网购大小差不多的3到6伏电机。

网友:
放弃吧 自己绕 不平衡

网友B:
低压小功率电机没那么讲究,,1mm直径漆包线每个绕组绕20多30匝就可以了,以绕满转子为准。各个绕组圈数要相等,否则转起来不平衡。
再不行,淘宝上买同样的180电机就行,3v多的到处都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有整流部分变成直流后,才能用楼主的电机,手绕电机也行,废品站找个3到6伏复读机等拆机马达,体 ...

老师我拆开电机了   居然是5个线圈的   这对应的5个换向器我不知道怎么接线   啊还得找资料学习   可是找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小功率电机没那么讲究,,1mm直径漆包线每个绕组绕20多30匝就可以了,以绕满转子为准。各个绕组圈数要 ...

老师我拆开电机了   是5个线圈的    咱们普通小电机都是3个线圈   这对应的5个换向器片怎么接线呀   实物的线太细了   真难看清怎么接的换向器

网友:
去买个280扁形直流电机来改试试

网友C:
接电机那块电路板也不发出来,我猜直接改电路板就可以,电机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电机那块电路板也不发出来,我猜直接改电路板就可以,电机不用改

电路板也太简单了   桥式整流,4个二极管加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拆开电机了   是5个线圈的    咱们普通小电机都是3个线圈   这对应的5个换向器片怎么接线呀   实物 ...

你付来回邮费,我给你绕,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