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看下这个电池用7.4充电还是5v充电

楼主(2020-08-19):
电池是2块3.7v串联的

网友:
先用5V充电试试,能正常充就是用5V,不能的话你知道的

网友:
我觉得是7.2

网友:
没有升压,5v怎么充7.2v的电池组
连充电模块都没有

网友:
有u口,应该是5v的,先用5v充,测下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中间的白线是中性点,有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