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Y7412怎么样?

楼主(2020-08-19):
松下EY7412怎么样?今天看到网上219元,怎么看也不如ETZ211

网友A:
EY7412做工还行,只是没有EZ7410功能多,少了力矩调节、电子刹车、机械止停等功能。

松下ETZ211没见过,不作评价。

网友:
现在的人越来越务实了,估计销量不好降价了,国产的品牌只有一半不到的价格,功能一样。

网友:
EZT121复活就好了,这价格估计能大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EY7412做工还行,只是没有EZ7410功能多,少了力矩调节、电子刹车、机械止停等功能。

松下ETZ211没见过,不 ...

LZ应该指的是EZT1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Y7412做工还行,只是没有EZ7410功能多,少了力矩调节、电子刹车、机械止停等功能。

松下ETZ211没见过,不 ...

电子刹车应该是有的,国内的类似产品都有。松开按钮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刹车应该是有的,国内的类似产品都有。松开按钮就停。

实际上,叫“电子刹车”也不正确,规范叫法:电子离合刹止器;
“松开按钮就停”从属于开关断路器,并不是机器设计中的电子离合;简述一下原理,紧固过程中,达到力矩调节设置位后,主控板会给无刷电机一个相角位信号,抵消惯性力,防止过盈加力拧动;对于有刷机简单来说就是,坚固过程中,达到设定力矩后,主控板给出信号,电机会逆向转动1-2秒,达到抵消惯性力的目的。

从目前市面上常见锂电钻、电批中,只有泛音、松下,在紧固(正转)、松懈(反转)过程中,同时具有电子离合刹止、机械止停功能。
其它品牌工具,反转绝大部分只有打滑功能。

网友:
刚刚收到几乎全新松下EZT121、EZT141、640,镍镉电池废了,更换为全新三洋HR-SCU5,比原装SC1900强多了。
松下老款电钻、电批最麻烦的就是电池,现在60节三洋镍镉SC2400只剩下不到12节,三洋镍氢HR-SCU5还有40节,松下镍氢HHR-300SCE还有15节,实际HR-SCU5、HHR-300SCE是一样的都是3000mah、5C倍率的动力电池。

网友(2024-06-22):
这东东不好用

网友:
这款样子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