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th58tft0whlbaef参数修改

楼主(2020-08-19):
如图,双贴58XT 272的板上了这颗粒,找不到可以开的版本

查ID是7T这个的相同ID,有没有可能改一下2258XT用?

呼叫FALLEN大佬,好像您开过这颗粒是吗?帮看看

网友:
点到为止
不懂的人不要瞎评论

楼主:
已经成功,感谢FALLAEN大佬技术支持

楼主:
感谢fanallen(直接复制,自己手打已经拼错几次了)

网友:
楼上大神仙能给个SM2258XT的开卡软件么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手上有一个固态盘装死中

网友A(2020-11-28):
老哥,th58tft0whlbaef这是MLC还是TC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th58tft0whlbaef这是MLC还是TCL?

1Znm的2DTLC颗粒,速度捉急,寿命一般

网友(2020-12-28):
老哥  可以给看一下 版型吗  我有个272的58Xt  不知道土狗 不知道CE跳线  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这是用了闪迪的工具把ID改了用是吧

网友(2022-01-18):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感谢FALLAEN大佬技术支持

您这个工具能不能给我发一下?我的邮箱wgchen69@163.com,谢了

网友:
咋开出来啊

网友B(2022-04-17):
老哥,你用的板子CE怎么跳的,能分享一下吗,我这儿有个板子没CE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用的板子CE怎么跳的,能分享一下吗,我这儿有个板子没CE标识

好久的板子了,做了一件出掉了,我连软件都找不到了,上面有吧友想找软件我都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