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国家电网的电表怎么抄表

楼主(2020-08-19):
出租房搞了几个二手国家电网的电表,用什么模块可以远程抄表呢。

网友:
这种表本身就带了电力线传输模块的吧

网友:
房间不多的话就人工抄表,如果比较懒,你可以2~3个月抄一次。

房间多当我没说(房东带我飞)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下吧

网友:
联系电表的生产厂商,找他们买一套模块

网友:
买个wifi摄像头,对着表,简单粗暴

网友:
不用想了,这种表一般都是NB或者GPRS联网,自己搞不了

网友:
前4位是用电度数

网友:
觉得是可以联网原因了,除此之外没第二个可能性

网友:
有红外,也应该有485红外接口,485抄表软件都可以,不过没密码就能抄的数据很少。

网友:
看模块来 开发费用高 不建议

网友:
远程抄表模块+物联网模块,就可以远程电脑抄表,一套下来要500左右,不含电脑啊。
还有一个办法直接换成远程付费电表,200以内,直接可以手机抄表。

网友:
淘宝买带wifi的表,我买过卓虎的,可以手机查看

楼主:
就是电表安装的太高了,不方便抄表,找了一遍,模块不便宜,模块比表贵多了,放弃了。

网友:
你得有软件  和密码    还要布线无线费用高   关键是密码

网友:
可以用同协议的集中器+有线LAN网络或U盘, 只抄电量 可以 不要密码 ,不能拉闸、合闸(这个要密码)

网友:
表的协议 没看到,  不知道是 oop698,还是1376.1-2013协议
芯片载波是 鼎信的,

网友:
专用软件后台抄表,只要输入表号,后台就能看到用电量,个人梅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