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读经机无法开机,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8-19):
孩子的读经机,利用率很高,按开机键不能正常开机,求大神指导,维修!

网友:
开机键的问题会多一些,把开机键拆开清洁一下看看。

网友A:
先确定电池电量满足,然后用镊子短接开机键,如果能开机,清洁或者更换开机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电池电量满足,然后用镊子短接开机键,如果能开机,清洁或者更换开机键。 ...

短接开关按键无效

网友:
先不要乱拆,买一瓶WD-40在每个微动开关按钮的间隙里面喷一下,活动一下按钮,有时候这样就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