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关于电信ITV克隆机顶盒与无线连接问题

楼主(2020-08-19):
各位坛友,我父母家的客厅装了一个电信的IPTV,用的盒子是中兴ZXV10 B860AV2.1-T。父母在主卧没法看直播电视,我想网上买一个机顶盒克隆一下,让父母晚上在主卧也能收看直播,因为存在一些问题,特开贴求助。

下图是大概的网络示意图,电信光猫只有一个ITV口,其他都是网络口。

是电信光猫

这是中兴机顶盒

我的要求是:
1.能否实现克隆机顶盒和原机顶盒全部无线模式收看,或者至少克隆机顶盒用无线,否则网络口似乎无解。

2.烦请坛友推荐一款价廉物美的机顶盒产品。
3.老人观看,不需要安装第三方APP,但最好能实现两个机顶盒同时观看相互不影响。

请坛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无法克隆,绑定了马可地址,账号密码你也不知到。隔壁论坛有方法,路由刷老毛子的系统,不过设置复杂,每地区不同,祝成功

网友:
我家的电信机顶盒拿到单位就要重新授权,恐怕克隆难度很大

网友:
每加装一个IPTV,都要另外收费的,请咨询电信客服。

网友:
ITV机顶盒用无线收看可以实现,但是两台同时看估计不可能。

网友A:
电信的可以直接用用无线连接,但是占用宽带,至于双机问题不懂,反正现在我是用无线连接,有点占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的可以直接用用无线连接,但是占用宽带,至于双机问题不懂,反正现在我是用无线连接,有点占宽带, ...

想让父母在房间也能看直播,复杂的操作他们不懂。当然,再开个ITV也不是不行,我就是想试试最经济的方式。

网友:
看看协议,当心到时候呵呵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哪里的,成都电信可以这么干
首先找一个翻车讯的K2P或者新3,反正能刷padavan的就成(op、lede也行,不过设置复杂)
光猫lan口接路由wan口,光猫itv口接路由任一lan口,光猫拨号、路由拨号均可
然后进路由设置,左边高级设置-内部网络(LAN),右边点IPTV标签
把”启用组播路由到内网“打开,”实现快速频道切换“选是
”强制 IGMP 协议版本“选IGMPv2
IPTV 代理服务器 默认
把”启用 IGMP/MLD 侦听“打开
下面的”M2U - 以太网交换机“、”M2U - 无线 2.4GHz“、”M2U - 无线 5GHz“全部选Multicast to Unicast

然后点应用,这样路由器就把光猫itv口的组播源转成内网的单播了,路由器的其他lan口和wifi都能看iptv了,也能正常访问外网
机顶盒刷个通用固件,装个友窝,导入本地运营商iptv源,可以多部机顶盒同时看iptv,互不影响,非常流畅,也可以正常使用爱奇艺、优酷等

网友:
b860没试过,b600和b700我克隆过可以同时收看不同频道,点播和回放都不受影响。另:我用的是有线,无线卡顿厉害,要进光猫改ITV的设置由机顶盒拨号改为光猫拨号,然后用HUB把itv端口扩展出来,机顶盒的设置也要修改为局域网模式,改后最多的时候带了3台还是4台机顶盒忘了,一点都不卡。恩山之前有教程,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哪里的,成都电信可以这么干
首先找一个翻车讯的K2P或者新3,反正能刷padavan的就成(op、lede也 ...

同成都的握个手

网友:
广电、电信花大价钱升级设备、软件就是不让你这样的人盗号

啥技术都没有就不要考虑去破解了,要另辟蹊径
目的是啥 不就是把图象传到另一台电视机嘛

网友:
10元/台/月,交钱拉倒了。

如果能接受同时只用一台,用个AV无线传输设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哪里的,成都电信可以这么干
首先找一个翻车讯的K2P或者新3,反正能刷padavan的就成(op、lede也 ...

我江苏苏州,感谢无私回复

网友:
破解不会。我推荐两个不完全办法,想无线传输可以使用电力猫,不用拉网线,iptv线进电力猫,可以一对多,但是机顶盒只能用一个,需要客厅卧室来回搬。再有一个就是机顶盒放客厅然后高清HDMI信号分离使用无线传输器传至卧室,缺点是只能看一个频道。

网友:
既然都打算买盒子了,还有这么多烦恼么?

广电盒给老人看,简单直接!

客厅买小米盒子,大把直播,点播软件,手机推流,手机投屏....

互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哪里的,成都电信可以这么干
首先找一个翻车讯的K2P或者新3,反正能刷padavan的就成(op、lede也 ...

本地运营商iptv源怎么获取?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运营商iptv源怎么获取?请教。

恩山有一个专门的iptv信源、TV频道、网络机顶盒板块,里面很多网友提供各地不同运营商的源

网友:
加一个机顶盒也就10块钱的事,两个可以同时看不同的

网友:
升级成169+,可开两个IPTV端口光猫内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