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ZIP格式最高能制作多大容量的压缩文件?我用WinRAR提示文件尺寸太大了

楼主(2020-08-19):
我用WinRAR压缩一个40GB的文件,提示:对于 ZIP 压缩文件来说文件尺寸太大了。使用 RAR 代替

网友:
分卷吧 自动判断 中文中文(简体)中文(香港)中文(繁体)英语日语朝鲜语德语法语俄语泰语南非语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比利时语保加利亚语加泰隆语捷克语威尔士语丹麦语第维埃语希腊语世界语西班牙语爱沙尼亚语巴士克语法斯语芬兰语法罗语加里西亚语古吉拉特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亚美尼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冰岛语意大利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卡纳拉语孔卡尼语吉尔吉斯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毛利语马其顿语蒙古语马拉地语马来语马耳他语挪威语(伯克梅尔)荷兰语北梭托语旁遮普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克丘亚语罗马尼亚语梵文北萨摩斯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瑞典语斯瓦希里语叙利亚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塔加路语茨瓦纳语土耳其语宗加语鞑靼语乌克兰语乌都语乌兹别克语越南语班图语祖鲁语      自动选择 中文中文(简体)中文(香港)中文(繁体)英语日语朝鲜语德语法语俄语泰语南非语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比利时语保加利亚语加泰隆语捷克语威尔士语丹麦语第维埃语希腊语世界语西班牙语爱沙尼亚语巴士克语法斯语芬兰语法罗语加里西亚语古吉拉特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亚美尼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冰岛语意大利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卡纳拉语孔卡尼语吉尔吉斯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毛利语马其顿语蒙古语马拉地语马来语马耳他语挪威语(伯克梅尔)荷兰语北梭托语旁遮普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克丘亚语罗马尼亚语梵文北萨摩斯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瑞典语斯瓦希里语叙利亚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塔加路语茨瓦纳语土耳其语宗加语鞑靼语乌克兰语乌都语乌兹别克语越南语班图语祖鲁语     有道翻译 百度翻译 谷歌翻译 谷歌翻译(国内)   翻译    朗读 复制     正在查询,请稍候……    重试      朗读 复制        复制      朗读 复制      via 百度翻译   译

网友:
我试过7GB大小的可以压缩。

网友:
硬盘格式问题吧
看看是不是fat32格式,有4G限制

网友:
40G的数据库文件,真可以的
话说老哥还在论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