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用32650组一块6020磷酸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0-08-19):
上半年疫情期间没事买了辆二手电动车,用的是6020的铅酸电池,阶梯仓。电池标的是去年9月份的,但感觉容量不足,遂买了32650电池模块,准备改锂电。经过一番测量,发现阶梯仓尺寸比较尴尬,用现成支架摆布不好,只好tb了玻纤板自己加工,经过一番准备,终于花费了2天时间组装好了电池。
原车的阶梯仓顶视图

根据测量绘制了草图

加工好的玻纤板,2mm厚,角磨机切割,台钻钻孔

32650模组拆好的电池,经过简单内阻测试

中间的玻纤板用双面胶贴好连接片,双面贴,连接片兼顾垫片的作用,防止螺丝太紧损坏玻纤板。tb没有现成的这种形状的连接片,都是短片组合

两面同时装电池,组好一半的效果

终于全拧好了

串间用青稞纸隔离好

安装上下两层板,并安装连接片。由于板子厚螺丝柱短,拧的太紧秃噜了2个电池,后来调整一下总算拧好了。安装连接片时不慎还短路了,铜片烧了个缺口,好在电池检测没坏。

电池间的凹槽用泡沫棉填充,绕了圈布基胶带,平整一些。

螺丝位置上了些704固化,焊好正负极出线

上下垫泡沫棉和0.5mm厚玻纤板

前后面贴好0.5mm玻纤板,顶层玻纤板上双面胶固定保护板

布置均衡线,焊好负极出线和电池负极。

均衡线未剪,略显零乱

焊好均衡线后,再把最后的左右面贴好玻纤板,纤维胶带缠绕结实。
充电中,用的是60v铅酸充电器改的恒压限流充电器

充满后用库仑计放电测试,21.6ah,正常。最后用热缩管裹好,胶带又绕了一圈,没有用电池盒,装车放在阶梯仓上层固定好,下层理论上可再放一块一样的。经过几天测试,正常跑能跑72公里,上班够用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比18650制作起来更便捷。哈哈哈

网友B:
铁锂太重了一点,我觉得懂电池的自己用的话还是选三元电池吧,轻一点可以方便取出充电,而且电压电量比较准确,很容易判断电池电量。给小白的话还是铁锂好一点。

网友:
带螺丝柱子就是爽,玻纤板打孔真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C:
这种带螺丝的电池看上去不太靠谱啊,感觉是后来焊上去的。还有,电池放上面的位置,下面空了,这样车子的重心就高了,高速刹车时更容易不稳导致摔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比18650制作起来更便捷。哈哈哈

是啊,如果用现成的支架,分体结构,就轻松了。玻纤板切割打孔实际上蛮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太重了一点,我觉得懂电池的自己用的话还是选三元电池吧,轻一点可以方便取出充电,而且电压电量比较准 ...

我主要是考虑铁锂耐高温好一些,安全性高,寿命长,价格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带螺丝的电池看上去不太靠谱啊,感觉是后来焊上去的。还有,电池放上面的位置,下面空了,这样车子的重 ...

电池螺丝是出厂就焊好的,还是很结实的。在汽车底盘里都这种,电动车用没问题。考虑过放下层,没有盒子怕过水洼进水,车子不快,实际也就45+

网友D:
均衡板多少钱?

网友E:
手工不错,请问LZ入的是不是沃特玛32650?容量和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均衡板多少钱?

119,春木20串42a铁锂保护板带灯。和客服商量,一般可以打折或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不错,请问LZ入的是不是沃特玛32650?容量和价格多少呢

是,120节的小模组,单节5.5不含邮费,容量5000-5300。买了三个模组,有一个5300上下,一个5400上下,一个5000上下。后悔应该买分容好的5500的,5.8一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0节的小模组,单节5.5不含邮费,容量5000-5300。买了三个模组,有一个5300上下,一个5400上下,一 ...

这是哪家的,我准备组个36V的,主要看在螺柱方便,32135的得自己焊

网友F:
充电器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怎么改的?

这是比较常见小厂的铅酸充电器电路,用的3842和lm358,断开圆圈位置就不会变压,不过此时是低压,要减小R17和RP1那段的阻值,提高输出电压,16串铁锂的要提高到58.4v。

网友G:
做的不错!不过这货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比较流行国轩铁锂15ah的,我刚做了一组,6030体积、重量都比原来的沃特马6020的还小,内阻更是不在一个档次!现在都想把以前的那组32650扔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不错!不过这货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比较流行国轩铁锂15ah的,我刚做了一组,6030体积、重量都比原来的沃 ...

有图吗?组装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做的不错!不过这货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比较流行国轩铁锂15ah的,我刚做了一组,6030体积、重量都比原来的沃 ...

国轩33140,哪家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轩33140,哪家靠谱.....

我找的是日期新的模组,那些全新未组装没点焊过的反而不敢买!因为A品电池都会组装好给电动汽车用,剩下的没用过的估计是淘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太重了一点,我觉得懂电池的自己用的话还是选三元电池吧,轻一点可以方便取出充电,而且电压电量比较准 ...

铁锂容量小,但安全些
三元锂还是要小心些,特别自己做的,发生啥事,负的责任要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