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飞度转日产屏的方控转换器

楼主(2020-08-19):
拆一个飞度转日产屏的方控转换器    这个可以不拆飞度方向盘直接控制日产da屏 100多的东西  拆开看看   通过单片机来转换方向盘的信号 用心做的产品

网友:
价格有点贵。

网友:
有没有大众PQ 平台控制MQB 的

楼主:
做这个转换器的工程人员必须了解原车方控的电路和现车机方控的电路控制  不仅会电路设计还要会编程。 做成品卖100多卖的是技术。

网友A:
一般车子方向盘按键板上共4根,其中三根线(一根地两个取样)正确接入车机对应方向盘控制端口,还有一根是按键背光 接ACC12伏,再调整阶梯电阻的阻值就能完美匹配!我的老款卡罗拉升级18轩逸车机就是这么改的,自己改必须做足功课,备好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车子方向盘按键板上共4根,其中三根线(一根地两个取样)正确接入车机对应方向盘控制端口,还有一根是按 ...

不是每个人都想拆方向盘  好多人都希望保持原装  如果找人改的费用都差不多

网友:
拆解飞度转日产屏的方控转换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440

网友:
原车是电阻识别的 你要是有对应阻值也是能改的 也不用加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