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不能制作某种病毒,利用可编程电源管理芯片把电脑烧了?

楼主(2020-08-19):
能不能制作某种病毒,利用可编程电源管理芯片把电脑烧了?

我想既然UEFI里提供了软超频的画面,那就应该可以用软件控制电源管理、控制风扇和CPU的电压和频率。技术层面讨论一下。譬如针对特定型号的主板和电源管理芯片的。已知电源管理芯片的编程入口地址,恶意程序取得控制权限后大幅提高电压达到破坏硬件的目的。 是否可行呢?

网友:
当然可以,cih

网友:
台湾程英豪不就在20年前大学做出来了吗,现就职于安全部门。代码摧毁电脑主机板的BIOS。使得部分主板返修率飙升。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我好害怕,马上把网线拔掉了。。。。。。。。。。。

楼主:
那只是刷坏了BIOS 。没达到物理破坏。

假设我的CPU供电是1.2V  ,要是可以的话,写一段代码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给它供个3.6V,不冒烟才怪。
但是实际上我感觉,主板设计应该有某种硬件限制了软件可调的范围。关键的供电有软硬件结合保护。

网友:
改写BIOS 取消温度限制 停转风扇。
之后植入使电脑满载的代码
过热烧坏主板部件。

这是我初中时候刚接触电脑时候思考出的损坏办法。

网友:
把温度保护的功能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不可能的,对于底层访问,限制很严格,你想修改某个模块后回写也会出问题,当然针对特定型号的主板修改是可行的!!!

网友A:
你设计的板子没有温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板子没有温度保护?

如果直接控制电源芯片。超压不止一倍的情况下半导体直接击穿了吧。 来不及发热再热保护。 我用个报废的光驱试试5V和12V接反,立刻冒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控制电源芯片。超压不止一倍的情况下半导体直接击穿了吧。 来不及发热再热保护。 我用个报废的光 ...

那得控制电源,而不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控制电源,而不是主板

CPU电源是 电源来的DC12V 四针。 在主板上DCDC变换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电源是 电源来的DC12V 四针。 在主板上DCDC变换来的

因为SATA接口只传数据 USB HDMI 也是一样的 供电电压都是固定的
硬盘 光驱是直接从电源供电 USB HDMI PCIE 这些的供电电压也是固定的 怎么可能变 电路就是固定的

硬盘 光驱 PCIE卡(包括显卡) 和接在 USB HDMI上的设备都不可能被损坏

只有电压受主板控制的设备才可能被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SATA接口只传数据 USB HDMI 也是一样的 供电电压都是固定的
硬盘 光驱是直接从电源供电 USB HDMI PCI ...

可是CPU和内存是通过主板给电源的, 把CPU烧了、内存烧了。还是比较肉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CPU和内存是通过主板给电源的, 把CPU烧了、内存烧了。还是比较肉疼的。
...

相比较损坏硬件,大部分黑客我估计还是喜欢盗取数据吧。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接网线,比什么病毒威力都大

网友:
软件改变硬件,不可能电源里面供出的电就12v,用软件改变不了的,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傻很天真

网友:
那没什么用。主要是数据。如果能直接摧毁数据才好。摧毁电脑拆硬盘出来接另一台电脑不照样使用。

网友:
1. 电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如12V、5V、3.3V等,这部分不能被可执行代码修改;
2. 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有最大电压限制,比如常用的intersil HIP6301,输出电压范围:1.100V to 1.850V。可以被bios中代码控制,但是也无法输出超过最大电压。
3. CPU芯片内部有硬件过热保护,这部分电路不能被代码屏蔽。 就像之前有人做过的在程序运行中拔掉CPU风扇和散热器一样。

网友(2020-09-18):
首先要对计算机的底层硬件软件有详细的了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