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光刻机扒开芯片的衣服,让你一探究竟!

楼主(2020-08-19):
用激光雕刻(切割)机,烧开芯片的外壳。

这是一块工控版

激光开始慢慢烧

一层一层的慢慢烧,已经能看到芯片内部了

完全打开了芯片的内部世界

以上是视频截图

接下来是高清照片

顺便放两张工控板背面

想看完整视频的可以用闲鱼APP扫码(仅供交流,非交易)

楼主:
再补一组,这个好看一点

网友:
挺好,线路都保留了,不得不服这么细的线怎么引出来的

网友:
铲牛屎用这个多好啊,高大上

网友:
求楼主送一块,用来做钥匙扣。

网友:
同求楼主送一个了

网友:
我用几千支强光手电同时照在芯片上,可以么???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小的二氧化碳光泵,常用的侵入式反向工程是溶剂弄开封装。

网友:
大海啊都是水,
芯片啊都是腿!

网友:
芯片还是看不到,只看到外围邦定线路

网友:
这可是开了眼了

网友:
扒光衣服更难想象芯片是个啥样了

网友:
有激光就是任性啊

网友:
不错啊,要是做做钥匙扣可惜了

网友:
打磨机又升级了,是第几代?

网友A:
不错,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想买一台~

看标题以为是制造CPU等芯片的7nm或5nm光刻机展示哈

还能切割铁板比较厉害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36

网友:
那个大个芯片封装,其实内部的die就那么一丢丢

网友:
芯片上的铜线为什么没任何损伤而塑料壳能被烧掉?是激光的强度能调节只烧塑料吗?

网友:
手有光刻机,万事不用愁

网友:
杀鸡用牛刀不过感觉给芯片洗个激光澡,那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