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防盗门的螺丝锈死,拧花了,用电钻钻了差不多深度12MM的孔,现在应该可以办?

楼主(2020-08-19):
防盗门的螺丝锈死,拧花了,用电钻钻了差不多深度12MM的孔,现在应该可以办?

用了502胶根本粘不住螺丝刀在一起......

用了断头取出器也不行......

用了电烙铁焊接螺丝刀也粘不住在一起.......

螺丝锈死了......

总3个螺丝.......

取出了一个螺丝......

其他2个都锈死了呢......

量了一下取出螺丝的长度12毫米......

使用电钻钻孔了也大概12.1毫米......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呢???

大师们看看现在用什么办法呢???

防盗门的螺丝锈死,拧花了,用电钻钻了差不多深度12MM的孔,现在应该可以办?

网友:
换大一号钻头

网友:
都钻得跟螺丝一样深了,怎么还能看到螺丝?用一样大的钻头或者大一号的钻头打穿了,重新开牙。

网友A:
用这种内六角扳手找一个合适的直径的敲进去拧试试,直径最好比洞要稍微大一点点

网友B:
可以试试断头螺丝取出器,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断头螺丝取出器,希望可以帮到你

帖子里说了,用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内六角扳手找一个合适的直径的敲进去拧试试,直径最好比洞要稍微大一点点
...

大师你这个方法值得一试,正好刚刚带了一套上去。还没有想到你这个方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帖子里说了,用了不行啊。。。

断丝取出器为何不行?

网友:
这个像是无盖自动锁,莫非是那个王力自动?

网友C:
还没打孔的螺丝用冲击批拆,说不定几秒就下来了。冲击批搞不下来再打孔。

网友D:
这种锈透的螺丝,手动螺丝刀下不来的话,冲击批一上就花了,应该先高点WD40再拧,钻孔是最后的办法。

网友:
拿再大一号的钻头直接穿透啊,有这么深的小孔做基础很容易定心切削的

网友:
钻头依次加大钻,钻到剩一点边的时候用螺丝取出器 取出。

网友:
量一下拧下来的螺丝体直径,减去1毫米后含钴钻头直接钻透,然后大一号丝锥直接攻牙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没打孔的螺丝用冲击批拆,说不定几秒就下来了。冲击批搞不下来再打孔。
...

这类我用过,螺丝一下就打断了,只是更快得到同样一个结果。

网友:
冲击螺丝刀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锈透的螺丝,手动螺丝刀下不来的话,冲击批一上就花了,应该先高点WD40再拧,钻孔是最后的办法。 ...

没有冲击批啊......

打了几次40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我用过,螺丝一下就打断了,只是更快得到同样一个结果。

质量好的螺丝没那么容易断,但是市场上的垃圾螺丝实在是太过太多了,有些螺丝手动拧都能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丝取出器为何不行?

螺丝太死了......

网友:
用烧猪毛的喷抢烤几分钟,然后用断丝取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