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到一枚18W的LED圆盘灯,拆开看看构造!

楼主(2020-08-19):
捡到一枚18W的LED圆盘灯,拆开看看构造!

驱动电源

竟然是这样连接的

整流桥

恒流芯片

大功率电源,驱动成18W 也算良心

竟然用了3个 400V电容 。

驱动留着拆件维修,还可。

完 ,谢谢欣赏。

网友:
简简单单就搞定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找几只空心杯电机装上,也玩玩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找几只空心杯电机装上,也玩玩无人机。。。。。

没见过五轴的,这个飞控程序就交给老温来写了

网友:
前两年买的所谓太阳花灯是靠灯板压住灯条,如果拔下来再装上肯定接触不良,你这个就好多了,还有螺丝固定。

网友:
横流的,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