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240GB开卡求助

楼主(2020-08-19):
主控慧荣2256颗粒H27QFG8PEM5R,开卡卡在Resst cpu ,过后就报错reset51,  开卡按得默认设置

网友A:
DRAM设置就错了,选256M的吧,先看看能不能过内存测试

网友:
泰克s300 240GB开卡

网友B:
缓存测试是否通过,然后多换几个固件试试吧,这个可以2258xt 2258都支持的

网友C:
咸鱼收的板子吗?卡rest多半固件有问题或者主控虚焊了

网友:
缓存设置错误

网友D:
我还没完整开过2256呢板子都发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设置就错了,选256M的吧,先看看能不能过内存测试

感谢老哥,开过了,好像就是设置大了,成功了,明天装系统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测试是否通过,然后多换几个固件试试吧,这个可以2258xt 2258都支持的

知道,开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收的板子吗?卡rest多半固件有问题或者主控虚焊了

设置出错了,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完整开过2256呢板子都发霉了

开好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一下的,折腾还需要勇气

网友:
我是来学习泰克s300 240GB开卡

楼主:
这速度还可以

网友E:
slc缓存机制没打上勾

网友:
金泰克s300  240GB开卡求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4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slc缓存机制没打上勾

不是,设置大了,设置256m就好了,还可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没有金泰克,帮不上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