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个松下圆锯EY3551 EY3552

楼主(2020-08-19):
还有有点不一样的,3551底板铝合金前面带个锯屑排出的不会像后面的那种喷一身,带角度调节

底板钢的不带角度调节,黄色锯片保护罩都是塑料一直以为是铝的,两个都挺新,最近拔了牙又摔破了头就没有拆了,声音不大重量比手上里奇那个轻不少

网友:
不拆了看看啊

楼主:
很干净不拆了,前天拔牙缴费晕了把头给摔了个口子也没精力拆了

网友:
玩具不错,还一下两个。

网友A:
模具不错的,结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不错的,结构简单。

是的,圆锯都一样手上2个松下6.5寸一个里奇6.5寸一个工匠7.5寸带激光

网友B:
一个锯金属一个锯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锯金属一个锯木的。

锯片好什么都能锯,2个转速都是一样的,也有可能本来就是这么分的,到现在看过的几乎还没不带角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锯片好什么都能锯,2个转速都是一样的,也有可能本来就是这么分的,到现在看过的几乎还没不带角度的 ...

话是这么说 但是木锯铝底板我是舍不得拿来锯铁 几下就磨花了,金属锯钢底板 耐磨得多。见过的金属锯都不带角度调节。

网友:
工具就是工具,怎么顺手怎么来,我还拿一把新无刷圆锯锯混凝土呢,没法,反正有两把圆锯,要打条沟,必须先锯,云石机又搞不动,能咋办呢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锯木吧?我有一个,不知除锯木外还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