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太快的话,会影响电池寿命吗?

楼主(2020-08-19):
买了1台原厂8A充电器,现在电池是2A和4A的,原配是4A充电器,充太快会影响电池寿命吗,博世的

网友:
任何电池,大电流的充电肯定比小电流的充电损伤电池,但设计得合理,伤害就小些。

网友:
电池怕高温极间隔离软化击穿,温度不高没什么损害。耐高温材料制作的锂电池,快充性能是先进工艺。也是制造行业所追求的。

网友:
最直接的感受是发热。

网友:
时间如果比电池值钱,就大胆8A快充

网友A:
没事,随便充,关键是你搞错了概念了。
电池包所指的2A、4A是表示容量单位,而不是电流,与充电电流无关。
mAh是电池容量的计量单位,用于计算库仑,例如2000mah=2ah,是以2A恒流持续供电1小时。

网友B:
电压恒定你就搞个100A的充电器也冲不坏  请参考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恒定你就搞个100A的充电器也冲不坏  请参考灯泡

放电参考灯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恒定你就搞个100A的充电器也冲不坏  请参考灯泡

拿几个内阻大的电池你大电流充电试试,

网友:
如果是带电路保护的,没事。
如果不带电路保护的,那么,还是不要更换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恒定你就搞个100A的充电器也冲不坏  请参考灯泡

锂电可是恒流充电  你这个比喻不恰当  恒压要是100安的充电器小心爆炸  电池的内阻可不像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随便充,关键是你搞错了概念了。
电池包所指的2A、4A是表示容量单位,而不是电流,与充电电流无关。
...

2A的电池要是充电器满载可是2C变4C充电电流了  快充和快放目前技术理论上肯定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可是恒流充电  你这个比喻不恰当  恒压要是100安的充电器小心爆炸  电池的内阻可不像灯泡 ...

哈哈 电池我是真的不懂  谢谢科普

网友:
不着急的话,还是小电流充的好

网友:
肯定会出问题啊,三元锂电池充电时,电池负极里是锂离子还原成金属锂,电流小时还原反应慢,生成的金属锂比较规则,如果大电流充电,会生成锂枝晶,影响电池寿命甚至会短路

网友:
但是4A换8A你这个影响不大,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几个内阻大的电池你大电流充电试试,

不用内阻大,你用内阻小的也一样,参见航模电池,那种大电流的电池寿命有多少就知道了,通常不建建议1C以上的充电速度,非常伤电池,一般动力电池最理想的是0.25C-0.5C,不影响寿命,不过话说回来了,那种需要极速充电的设备都属于不差钱的,不在乎这个

网友(2020-09-24):
加大充电电流前提是内阻要小,内阻大的根本上不去
4.2V的锂电,用稳压电源输出4.2V  只要限制最大电流。到4.2V 电流为0
这是就是4.2V 100A 的电源电流也是0

大电流充肯定短寿,留意近年出的快充手机如华为等等,怀孕不少。
电流加大,内阻很小的问题不大,内阻稍大些的电池发热严重。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小电流保电池呢,有快充就用,用废了再说,快充快用,体验才是王道,电池废了换电芯就是,多大点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充废

网友:
我看再差的电池,最低也是0.25C。所以4小时充满已经是最慢的了。再慢也没意义,快了就要看电芯支持不支持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