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去年的小愿望:折腾太阳能感应灯送给老家的邻里邻居,小物件大心意

楼主(2020-08-19):
接着去年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90
趁着最近有空,继续改装几个太阳能小壁灯,到时候回老家,给老家的叔叔婶婶们的路口一家安装一个,让他们串门子也好有个亮,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这几年自己也在慢慢回馈他们从小对我们的关爱,每年回家过年, 我和哥哥每家每户200块钱,村里的长辈都是种庄稼的,村子也是在半山上,虽然有了国家给在主路上安装的太阳能路灯,但是房子周围很多地方都还是照不到。去年回家给父母院子里安装了两个太阳能感应灯,厕所里安装了一个长亮+感应的效果很不错,一直也没出问题,邻居家的婶婶也一直想要一个放厕所,这次就满足他们的小愿望。
我的小目标 —— 父母家周围的几家邻居,每家大门口(或者路口)和厕所各一个感应+长亮,照不到的路段装上感应的。去年我自己村里附近几家邻居门口我都给他们免费安装了感应灯。
既满足了折腾的乐趣,又服务了邻里邻居,看到给他们安装太阳能灯时他们脸上的笑容,说实话,我真的很开心。

电池准备换成一节全新三星2200毫安的(姐夫哥从嘉兴给我寄回来了8节),这个感应灯的灯珠是分成四部分的,长亮的准备用最下面的8个灯珠,打算限流200毫安,放到2~3米的位置,这个适合看个路都没问题,感应到人体活动,再所有灯全亮,实际达到2.5W左右(4V电压测试),下午已经买了7135-20a恒流芯片,估计要等三四天,用一个6V的单车板子充电,到时候把自己做的那个4056+光控模块装进来,昨晚用在TB上买的4056充电模块改了一个放在院子外面测试,这个亮度高,照明范围广,感应距离也很远。

拆掉的部分到时候用来接4056光控模块的,这个等所有的配料到齐再开始,昨天改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没拍照。

板子左上角那个小6脚是DW06D,虽然防止过充过放,但是昨天测试直接用可调电源用5V电压还是把我的全新三星3.7V锂电池充到了4.28V,没敢继续测试了,不上4056是不行的。

自带的太阳能板子,估计是5.5V的,到时候直接用铝胶带盖住,由一个6V单车太阳能板子充电。

最终测试,3.75V开始充电,没有1.22K电阻,用的是1K的电阻,1.2A电流发烫,控制在900毫安,微热(后面用一个太阳能板子充电,最高电流也只有八百多,够用并且发热较低)充满4.21V后停止充电,放置个把小时,稳定在4.14V。

网友:
知恩图报,很好。

网友:
帮你顶一贴睡觉…

网友:
现在这样懂感恩的人不多了...

网友A:
楼主是给村里做了路灯工程啊,回头到村长那,领工程费,哈哈

我简单理解:太阳能板+TP4056充电模块+夜灯模块+LED发光模块。

太阳能板通过4056给锂电充电。锂电给夜灯供电。

几个问题

1、太阳能板不同时间段电压都不同,比如早上阳光小可能开路电压6V,负载电压5V,中午太阳太开路8V,负载6V。那么电压不稳定,会不会对4056的充电有影响
2、锂电每天都在充电,而且充电电压不稳定,寿命有没影响。 你的路灯是用了很长时间,数据比较有说服力。比如原来2000毫安的电池,使用了半年后,容量还剩多少。
3、我也想弄几个太阳能灯送人。  SR501人体模块买了好几个,各种配件加起来近百元了,但一直没认真去折腾。送人的东西,最怕就是,用了没几天就坏了,那就刚了。
4、我看你后面几张图,就是现成的 太阳能人体感应灯,把里面电池容量增大,把太阳能板外接大功率的板,对吧
5、你自制的4056板带光控,是什么意思,功能能否介绍下。  电路能否分享下,最近刚开始在 立创,学PCB。

谢谢!

网友:
希望能做个完整版本的分享

网友A:
比如
1、我之前就遇到过SR501模块,间隔的问题,默认间隔都要2-4秒左右,怎么缩短间隔
2、锂电充电问题,锂电寿命问题,如果一个锂电用几个星期就接近报废,那就没什么含义了
3、电池用什么盒子装,毕竟长期在户外高温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1、我之前就遇到过SR501模块,间隔的问题,默认间隔都要2-4秒左右,怎么缩短间隔
2、锂电充电问题,锂 ...

额。。。 这么多问题。。。
那就一个一个给你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给村里做了路灯工程啊,回头到村长那,领工程费,哈哈

我简单理解:太阳能板+TP4056充电模块+夜灯模 ...

第一个问题:
会有影响,实际测试影响不是特别大,最起码不会损坏电池,用的时间最长的离现在差不多有十个月的时间了,没出现罢工的情况,我买的都是TC4056A的芯片或者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用在标称5V 5.5V 6V太阳能板,不需要接二极管,但是开路电压不能太高,比如超过8V的就不要用4056,可以用TP5100模块
第二个问题:
大多数的4056的精度都不是太准,但是充满后基本上都能稳定到4.1V以上,我觉得这样挺好,不至于充的太饱,也不会太低。至于电池容量,没有专用工具测试,但是可以从我厕所那个晚上长亮的灯来说,用了八九个月了,依旧还是亮那么长时间。洗手池那里本来是感应灯,后来也换了常亮模式的,也有三四个月了,天气好的话,基本上都是能亮到凌晨三点~五点。所以这个无需担心会损坏电池,如果是常亮模式的,记得给电池加保护板。如果是带感应的,其实也不会把电池的电用完,带不带保护都没关系(前提是太阳能板和锂电池要搭配合理),我的建议是太阳能板能在5~6个小时能把电池电充满为宜。
第三个、第四个问题:
SR501模块实在不适合新手折腾,问题多,如果感应时间在30秒左右能满足你的需求,尽量买低配或者便宜的太阳能感应壁灯二次改装。
如果需要更长的感应时间,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14,这个是我写的改SR501模块的教程,比较详细,包括可以把感应的间隔时间改成毫秒级。
买现成的太阳能壁灯二次改装比较省事,大部分原厂配的1200毫安电池已经够用,只需要加4056模块、加5.5V~6V 400毫安或者更高的电流(单车的太阳能板子就挺好,也很合适,阴雨天也能有100多毫安的充电,我在河南地区),也可以买带保护的4056模块来改装,并且不影响太阳能感应灯原有的功能(后面有空 我专门整理个这方面的教程)
第五个问题:
这个模块是我去年没事的自己在嘉立创打的板子,然后自己买配料焊接。仅集成4056充电+太阳能光控。不带保护和恒流芯片。
锂电池保护板淘宝上很多,基本上都是几毛钱一个,几块钱十个包邮的也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这么多问题。。。
那就一个一个给你解说

我查了记录,我看了你好几个帖子了。包括501模块,你说用0.001uf的电容。我昨天刚买了电容,现在还没来得及测试。
我的模块, 我问了买家,有个电阻 原来是1M,据说改为100K就能缩短间隔时间。

我测试了,换了100K电阻,确实间隔时间变短,但是有个问题,会重复激发两次。也就是改了电阻后,人走过去他会重复亮两次。

然后,你给出的方案是  把电容换为0.01UF,然后对于我这种小白,查了半天都没找到0.01UF,后面才知道0.01uf=10nf

然后,我又查了芯片资料

按照资料,间隔时间=电阻*电容。  所以,任意改变一个就能缩短间隔时间? 具体的我电容还没换,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重复触发两次

另外,这个模块,他的感应角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模块是  装在头顶感应好一点,还是装在墙壁感应好一点。
如果是装作墙壁感应好,是横着装,还是竖着装?

你这边说换成6V  50nf电容。无级陶瓷电容,其实就是 普通黄色的那个贴片电容,对吧。原电路是16V 50uf,换为6V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1、我之前就遇到过SR501模块,间隔的问题,默认间隔都要2-4秒左右,怎么缩短间隔
2、锂电充电问题,锂 ...

最后一个问题,锂电池的安装位置,我目前有几种正在使用的方案,并且都已经通过夏天的考验(毕竟给邻居还有父母家装了很多了)。
如果是自己用SR501模块做,可以把电池和充电模块放置到室外防水电源盒,要用白色的,(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帖子)不会吸热太严重,可以把防水盒和太阳能板子分开,也可以把防水盒用高温胶粘到太阳能板子背面,放背面防水盒底部用隔热泡棉把电池分开,不要让电池直接挨着防水盒底部。
如果是买现成的太阳能壁灯改装,建议用铝胶带把外壳的黑色部分粘住,胶带要粘平整,不要有缝隙和气泡,可以有效防止太阳能灯外壳温度太高。铝胶带买最薄的就行,5块钱就能买一大卷,我改了这么多都还没用完一卷。
黑色太阳能壁灯直接暴晒,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电池都烫手,由于改装后太阳能板子和灯是分开的,如果灯头是放在背阴处,可以不需要铝胶带。比如我院里灯2的位置,一天晒不到俩小时,就没做外观处理。

切记,所有的改装,一定要做好防水。做好的灯,自己先测试,再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记录,我看了你好几个帖子了。包括501模块,你说用0.001uf的电容。我昨天刚买了电容,现在还没来得 ...

咱这里是用锂电池供电,最高电压连4.5V都不到,怎么会用不了呢。最主要这个教程只是参考,你可以换成16V的,甚至25V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记录,我看了你好几个帖子了。包括501模块,你说用0.001uf的电容。我昨天刚买了电容,现在还没来得 ...

我改的SR501模块,都是自己一点点测试,并且在用的,网上资料太杂,你要有耐心去排除,我自己也走了不少弯路。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983

网友B:
还是撸成品壁灯改造一下比较合适…

网友:
楼主好人

知恩图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撸成品壁灯改造一下比较合适…

不好说,我买了3个感应灯,心想,室内用,充一次电能用大半个月,有磁铁吸,2-3周,充一次电,也比较方便,能接受。外观也好看点。
结果就是, 贴天花板,人都走到正底下了,才亮灯。 贴墙壁上,也要人走很近才能亮,但是体验不好,因为贴墙上,眼睛会直视灯光。不知道怎么调整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锂电池的安装位置,我目前有几种正在使用的方案,并且都已经通过夏天的考验(毕竟给邻居还 ...

感谢哥,我觉得你可以整理一下,汇总一个帖子。  以后想做夜灯,感应灯。 太阳能灯,看你一个帖子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锂电池的安装位置,我目前有几种正在使用的方案,并且都已经通过夏天的考验(毕竟给邻居还 ...

我现在是通过3个模块。 一个是4056给锂电充电。一个是光控夜灯,天黑就亮。一个是人体感应,人来高亮。这个方案比较适合我,天黑就有微弱灯光,人来才会高亮。  这样的 好处就是电池容量不需要太大,太阳能板功率也不需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
1、我之前就遇到过SR501模块,间隔的问题,默认间隔都要2-4秒左右,怎么缩短间隔
2、锂电充电问题,锂 ...

你的第一个问题只要改成重复触发即可,1脚接+极。只要在感应范围活动灯就不会灭,延迟时间在30秒之内便可。至于封锁时间2秒没问题。

网友:
精神可嘉,你預計這壽命能用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