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外接并联电池组

楼主(2020-08-19):
一个23A空开做并联开关和保险。
用三元软包做并联电池,没有保护板。每个月用一次平衡充充电。充满电跑45公里没问题。电池是7串,满电29.4V,工作电压在23V-26V 。
原车电池是7串2并18650 2000mah,后来自己又加了1并18650 2500mah。然后外接7串6并18650 2500mah力神,(发过帖子,后来改软包)
车子

带电压表的转把

外接电池

后备箱里面

空开

30A汽车保险

T插

平衡充充电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也想搞个13串平衡充,电池总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搞个13串平衡充,电池总不好使

平衡充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武装齐全的装备,想法再装个

网友B:
24v小车车哈哈,以前有一个,100块钱收的,原装电池两串铅酸,到手换成7串锂电,非常爽,后来嫌慢,换成10串锂电,飞了几个月电机挂了,只能报废了换新车,哈哈,倒也没亏,两个破铅酸电瓶卖了50,车架子抵扣了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小车车哈哈,以前有一个,100块钱收的,原装电池两串铅酸,到手换成7串锂电,非常爽,后来嫌慢,换成10 ...

佩服佩服

网友C:
以前我换电机齿轮的时候还参考了老哥的拆机贴呢,真是好几年过去了
发现尼龙齿轮比钢齿轮还耐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换电机齿轮的时候还参考了老哥的拆机贴呢,真是好几年过去了
发现尼龙齿轮比钢齿轮还耐用呢 ...

尼龙有自润滑

网友:
前驱?这电机有点眼熟.

网友:
最好安个保护板,一旦短路后果自己想想

网友:
电压小了点,不快

网友D:
大婶都是折腾的大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婶都是折腾的大家伙

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