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C接收机发烫

楼主(2020-08-19):
4通道,奥兰多汉特接收机,通电后发烫,只有灯组亮,遥控没反应,发烫一会儿之后,灯开始一闪一闪的。大神帮诊断下

网友:
灯闪说明机器进入保护状态,刚通电发烫说明有零部件电路短路,测量电流即可印证。沿电源正极找分路,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电源电阻,随便试切断一个V+支,直到电阻大幅上升,也可以用猜测法取下易损件。

网友:
看你描述,灯还能闪的话,可能还有救。
发烫,一般是电源LDO芯片坏了,就是靠近白色7pin插座的那个5脚的小芯片发烫,对吗?是的话,换掉就好了。另外,RF芯片发烫不?发烫的话就它内部有短路,而非LDO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