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师傅,我这个电饭锅怎么总是烧温度保险

楼主(2020-08-20):
首先感谢熊猫老师。上一次已经上传一些图片了,这回我上传更多一点,帮我看看电路有么有故障。加热盘和温控器都是新换的。

网友:
煮饭的内胆摔变形了,跟加热盘贴合不紧密就容易高温烧温度保险。

网友:
看不清图,你把保温片接在连接杆的两端就行了,如果还是烧,直接换成点接触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