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紧急问个安装卫生间排水管的问题(更新图片)

楼主(2020-08-20):
自己的房子,自己安装的,从没搞过,第一次。
卫生间只有4个平方,也想装个座便器,那壁墙有2.2米.
现在我把蹲便器与座便器下水管的间距只有60CM,不知会不会太挤或无法安装座便器?
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你得把卫生间整个的布局画下来。看看布局是否合理,其次坐便距墙至少33以上,因为你的墙面还没有处理,看你的照片基本不够。至于蹲便和坐便的距离倒是不用太考虑,因为蹲便有大有小,可选,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用坐便还用蹲便?如果有想用坐便有想用蹲便的,可用蹲便加坐便简易套餐解决呀,不必要用两套,,做卫生间最关键是要考虑干湿分离,和安装合适的电插座。

网友:
竟然要装两个便当?

网友:
恰好最近我也要搞这个,为啥又要蹲便又要座便呢?本来空间就小,看你留这个座便是后排水的?

网友:
一个就够了吧    两个不觉得拥挤吗

网友:
一坐一蹲的意义何在呢?是有人愿意坐着拉,有人愿意蹲着拉?
我的解决办法是在坐便两遍放两个小板凳,不爱坐着,就踩两个小板凳上就是蹲着了,怎么样,要不要试试,效果差不多,我都试过了

网友:
想两个人同上大号?

网友:
本来卫生间就不大,为什么非要设计两个?安装一个蹲便,再配个转化座也行的吧?
你设计的下水管是干嘛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坐便与蹲便的落水口距后墙的位置,位置不合适的话,要么人蹲不下去,要么无法安装坐便。

网友:
14J914-2《住宅卫生间》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book-2072.html

网友:
一定要算好坐便器下水口的位置,除去瓷砖和水泥的厚度。

网友:
厕所设计规范:
3.4.7 相邻洁具间应提供不小于65mm的间隙,以利于清洗。

https://wenku.baidu.com/view/caade82ced630b1c59eeb54d.html

这个65mm是指二个大便器安装好以后,边对边的距离。

网友:
看是两口子要一起尿尿

网友:
我不喜欢坐式的,还是喜欢蹲式的,蹲到脚麻就出来。

网友:
明显不够,两边还要考虑人站的宽度吧!

真不明白这么小的WC,安两种有什么意义?  难道真的像一些人说的,手机不离手,每次上wc要1、2个小时

网友:
二选一比较合适,两个确实有点那啥........

网友:
还有,这两下水管离墙好像也太近了,墙要贴瓷砖的吧?

只是感觉啊,没有量过

网友:
60间距不是问题,大神们都对双便太感兴趣了。是不是可以坐便理解为是个放手机神台(神器)呢?

网友:
看管路安排,细管应该是地漏,脸盒,浴室等,和便管接一起不好,细管的盛水弯反而会有便管的水。

网友:
你打算同时两个操作吗?

网友:
是啊,不行就考虑蹲坐两用的坐便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