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解山水T19蓝牙音箱(换按键/改蓝牙名称/改提示音)

楼主(2020-08-20):
这个小音箱播放器用了两年了,上面有几个按键总是有些不灵还会错乱,闲着没事就淘了几个零件给它换换,下面都是换好的图片,还把原来1M的窄体25Flash换成了路由器上拆的8M宽体:

建荣AE87486-21C主控方案

CS8571E是一款AB类功放D类功放两种模式可切换的5.5W单声道音频放大器

拆下的闪存芯片

还有个FM芯片没拍清楚,我也没看清印的什么,FM天线也被我拆了换了根粗的。

next

楼主:
现在说说我怎么改的蓝牙名:先把Flash拆下来夹在CH341A上用AsProgrammer读取数据,得到T19.bin镜像文件

AsProgrammer识别不了型号,我就随便选了个容量一样大的,可以正常使用

用WinHex打开T19.bin,搜索蓝牙名称SANSUI T19,找到两处内容

把它们改成自己想要的名称,我这里改成了“超级无敌小钢炮”,用的UTF-8编码

改好后写入Flash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改我忍了很久的提示音了(这里不得不吐槽下这些蓝牙音响的提示音真是又大又难听,听着又吵又别扭):

说实话改这个东西真的是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百度和谷歌多日无果,差点就放弃了,后来总算找到点线索,下面就看看我的尝试过程。

首先我尝试用一些软件看能不能打开T19.bin这个镜像文件,试了UltraISO、winimage、DiskGenius结果都不行。

然后我想到用数据恢复软件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文件,结果真就找到了不少mp3文件。

以十六进制编辑模式打开其中一些mp3,发现mp3文件一般都以ID3开头(百度得知:ID3,一般是位于一个mp3文件的开头或末尾的若干字节内,附加了关于该mp3的歌手,标题,专辑名称,年代,风格等信息,该信息就被称为ID3信息)。

用WinHex打开T19.bin并搜索ID3,果然找到了这些mp3的位置。

用WinHex把这些ID3开头的数据选块保存为mp3文件,并做好编号方便区分(结尾处一般是一连串的0000,还有部分声音片段不是以ID3开头的也要注意区分)。

把所有声音片段都提取出来后,就上网找在线文字转语音的网站,得到自己满意的提示音,下载后用格式工厂压缩大小和调整音量,做到压缩后的大小不大于原始文件,保存备用。

接下来就是替换这些mp3提示音,我这里用替换开机提示音做例子,分析之前提取的mp3得知倒数第三个就是开机的声音(如果你不想开机的时候发出声音,这里全部填充为零就可以了)。

其它部分的的声音替换方法同上,改好后写入Flash就可以了。

改前和改后的数据对比

我这里的声音文件存在两个地方,两个地方的数据还一模一样,我都给改了。

把Flash换成8M的,是想内置几首好听的铃声,后来想到很少用这个设置闹钟和接电话就作罢了。

15楼更新内置闪存修改方法

写贴不易,加点分呗!

下面是用到的部分软件和素材:

AsProgrammer_1.4.1汉化版

WinHex_19.8 SR-8 单文件版(用7z解压后可当绿色版用)

R-Studio_8.13.176.95 绿色精简版

MP3

网友A:
这个主控叫什么牌子???像树叉一样

网友:
又是假货山水音响了

网友B:
遇到高手了,请教一下问题啊我的蓝牙音响。名称变了,本来是叫A93什么的,变成蓝牙芯片名称 ISSC 了,而且连接不上

怀疑是存储芯片资料丢了,刚好有一样的蓝牙音响,就把另外一个数据写进去

写好之后,蓝牙名称变正常了,蓝牙连接也正常了,也能听到连接成功的提示音,

可是播放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啊? 资料不匹配?

蓝牙名称正常,也连接成功了,和存储芯片资料有关系吗?

网友C:
1M的窄体25Flash换成了路由器上拆的8M宽体,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没看到改提示音的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叫什么牌子???像树叉一样

建荣主控,这个主控刷固件很方便,把固件改名为App.bin,写入内存卡根目录然后切换到TF卡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高手了,请教一下问题啊我的蓝牙音响。名称变了,本来是叫A93什么的,变成蓝牙芯片名称 ISSC 了 ...

我也是第一次折腾这个,也不懂这些问题,不过我猜测可能跟你想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的窄体25Flash换成了路由器上拆的8M宽体,解决什么问题?

开始是觉得1M太小了改提示音容量怕不够,手头又只有个宽体的8M,就掰了掰换上了。

网友D:
那些没有外置的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遇到高手了,请教一下问题啊我的蓝牙音响。名称变了,本来是叫A93什么的,变成蓝牙芯片名称 ISSC 了 ...

完全一样的话应该能用,播放没声音可能是电路有问题,检查功放部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一样的话应该能用,播放没声音可能是电路有问题,检查功放部分看看 ...

但是提示音都出来了啊,“已开机”,“准备连接”,“连接成功”,提示音很大啊

说明功放是能出声音的啊

网友F:
请教高手,蓝牙音箱不能记忆,每次断电之后,手机无法自动连接,都要删除蓝牙之后再重新连接,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没有外置的怎么搞

没有外置的可以用这个建荣主控专用软件搞定:

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提取和写入Flash固件数据;
当然也可以把固件重命名为“App.bin”复制到TF卡或者U盘根目录,用相应模式烧录,都挺方便的。

刚刚试了下用这个软件写入固件后再提出来居然和之前的有点内容不一样了!
可能是有些设置项没弄明白,就先用到TF卡或者U盘烧录吧。

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有外置的可以用这个软件搞定:

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提取和写入Flash固件数据;

靠蓝牙链接?  那些本就一个蓝牙芯片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蓝牙链接?  那些本就一个蓝牙芯片搞定

要用USB连接,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8710

网友:
真是一位高手。这些方法,做数据恢复特别有用。

网友:
牛逼 大神级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高手,蓝牙音箱不能记忆,每次断电之后,手机无法自动连接,都要删除蓝牙之后再重新连接,这个是什么问 ...

如果之前行后来就不行了,多半是哪里坏了吧!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些,都是业余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