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8x拆

楼主(2020-08-20):
(图片)

网友:
不继续拆下去

网友:
我来补充主板图

网友A:
差好几个芯片,,不知道是省了哪些功能啊??

高中低端机都用同一块Pcb板,不失为降低成本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好几个芯片,,不知道是省了哪些功能啊??

高中低端机都用同一块Pcb板,不失为降低成 ...

应该都是被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好几个芯片,,不知道是省了哪些功能啊??

高中低端机都用同一块Pcb板,不失为降低成 ...

维修的时候拆了

网友:
看来主流手机电池都变成高电压平台,应该像松下3400先解决耐用问题,然后想办法提高点充电倍率。现在连不少千元手机都不可更换电池。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款手机,用了两年,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