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们给看看这EMMC 电压参数

楼主(2020-08-20):
手里有两片32G  5.1  EMMC 型号是东芝THGBMHG8C4LBAIR 和三星KLMBG2JENB-B041 想混贴ns1081成64G 见论坛说1081对 1.8V片子 不友好.所以请教大佬们帮忙看下这俩片子的的电压分别多少

网友A:
不是一个牌子可以贴单个板子吗  好像没听说过 也没有试过  不过自己做了好多个1081  和安国的emmc盘

网友:
前者3.3,后者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牌子可以贴单个板子吗  好像没听说过 也没有试过  不过自己做了好多个1081  和安国的emmc盘 ...

可以的.已经混贴过单贴16G的了..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

网友B:
三星的片子比较耐热(相对来说),3.3V无所谓,
但是闪迪!!尽量!!不要跑圈!!!必死!!不管你是3.3还是1.8的!!跑圈!!必死!!
不要手贱点到开卡!!!必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片子比较耐热(相对来说),3.3V无所谓,
但是闪迪!!尽量!!不要跑圈!!!必死!!不管你是3.3还 ...

主题中的这俩片子已经贴一块了..带壳大胆跑了一圈.挺过来了..速度  110-130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已经混贴过单贴16G的了..

问一下,emmc4.5和emmc5.1这样不同版本的,也可以混贴么?

网友:
通常手机字库都是3.3V的,我自己有字库测试架亲自试过。3.3V模式下能正常识别字库,1.8V模式下识别不了

楼主(2020-09-26):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牌子可以贴单个板子吗  好像没听说过 也没有试过  不过自己做了好多个1081  和安国的emmc盘 ...

可以贴,我贴了而且跑wtg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