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练习摆摊,调轮圈貌似也不难嘛!

楼主(2020-08-20):
偶那渣渣自行车骑起来能明显看到前轮不正,就是轮胎转起来左右有晃动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是轮圈没调好,圆周不在一个平面上,需要调辐条

用活动扳手搞不定,只能撸了辐条扳手
就是这玩意,2块多
工作面是6个不同宽度的槽

背面是不同的数字
宽的数字小,窄的数字大,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含义

辐条扳手是这么用的
先确定渣渣车的辐条槽

14号,用油性笔做好标记,用起来方便

车翻过来,把车架当调平台,方便转轮子

用六角扳手做指示,边撑做支架

调好距离,用胶带绑好

网上查到的辐条松紧方向

试下先,原始位置

右侧辐条,扳手顺时针松半圈,轮圈此位置就向左侧偏移了

网上查到的调圈方法是:
1. 先调圆度
2. 再调平度
3. 最后调中心

圆度看着没啥问题,轮圈是否在花鼓中心偶看不出来
最需要进行的就是调平

基本方法是:
旋转轮子,观察并记录轮圈与六角扳手的距离变化
比大部分轮圈远离扳手的轮圈部分要向右调,靠近扳手的轮圈部分向左调
右调时紧右侧辐条(比如1圈),相邻两边(即左侧)辐条再松一半(比如半圈),目的是维持此处区域总拉力
反之就是向左调
实际操作时应该先松后紧,避免轮圈受力过大

后轮平度感觉还行

主要是前轮
在前叉上找位置固定好六角扳手

转一下,简直惨不忍睹呀!

调平后是这样,变化挺明显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感谢网络呀!
有马家提供适宜工具,有网友提供调整方法,偶再出点劳力,调圈(调平)就这样简单搞定了

话说偶的修车大业也有不少技术储备了,等失业就上大街去

网友A:
不错,找到吃饭的方法了

网友B:
元首,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不适合骑车,适合划船

网友C:
这样只是粗调,要调整到位还是要到车行去把外胎拆了,上那个调台,不光调左右平,还有园

网友D:
能调整平常好还是要点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找到吃饭的方法了

这碗饭不好吃呀,因为这边的自行车太少了

网友E:
车圈都聋成啥啦,不错,拿的挺好的,拿聋就是个耐心的活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样只是粗调,要调整到位还是要到车行去把外胎拆了,上那个调台,不光调左右平,还有园 ...

对的.除此之外还有辐条涨力要控制,否则还容易偏.调圈是自行车里面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不适合骑车,适合划船

是呀,昨天去看了,滨江路上都有船了

网友:
这个是个技术活。一般人调不来的。元首就是元首。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只是粗调,要调整到位还是要到车行去把外胎拆了,上那个调台,不光调左右平,还有园 ...

嗯嗯,条件、技术所限,这结果偶也满足了,毕竟只是渣渣车

网友:
可惜没自行车来照顾楼主生意

网友:
小时候我老爸就挑担子去街上补鞋补胎修自行车,他会换辐条钢丝调轮胎,现在老爸过世都5年了,手艺已经失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调整平常好还是要点水平的。

偶是第一次,只能摸索着慢慢调了

网友:
这只是基本调圈,还要上百分表、正心弓、张力计,配合这些工具和技术才能调得出高质量、高精度的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圈都聋成啥啦,不错,拿的挺好的,拿聋就是个耐心的活儿

好像当年到手前轮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是渣渣车呀
还好调后骑起来前轮看不出摆动了

网友:
上学时骑的飞鸽26调过这个,调完骑两天又变了,调过多次以后辐条太紧了,轮毂失去弹性,过个坑就断两根辐条。唉。

网友:
好多年前动手弄过,这个还真是技术活,没耐心还真干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除此之外还有辐条涨力要控制,否则还容易偏.调圈是自行车里面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 ...

条件所限,偶就只能做到这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碗饭不好吃呀,因为这边的自行车太少了

是啊,看到一个段子,说是有个老人家,从年轻就开始在一个城市开个修车摊,放个打气筒免费给有需要的打气,手艺又好。几十年了,生意很好。还在附近买房、供儿子上大学。有好几个还来学手艺。
现在,摊子黄了,关张了。

共享单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