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儿时的记忆

楼主(2020-08-20):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X鱼上瞎逛看到的,那个时候我有个四驱车和几个假充电电池nicd的,那个时候对电子不是很了解,而且以为只要是电池都可以用这个充(我还弄了个真的可以给任何类型电池充电的充电器随后有机会再拆),然后过了好多年也不知道哪个充电器去哪里了,很怀念。这次偶然看到了就果断入,回来后就大拆大清洗,各位看官看看有没有见过的回忆的,不说它的充电方案,同步整流和算法什么的,也不说充电电压高低什么的,因为我拆的是回忆,现在这个不好找了。(那个摩托罗拉也是我当年在学校里用的)

网友:
我都有很深印象,四驱车镍镉电池没电就用这个充电器搞定了

网友A:
原来HA17339芯片也是一个4比较器芯片,应该能判停不会拒充。只不过变压器九几年有不少缩水,空载明显发热,好点的应该空载发热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HA17339芯片也是一个4比较器芯片,应该能判停不会拒充。只不过变压器九几年有不少缩水,空载明显发热, ...

嗯嗯,变压器充电时外壳很热,我在考虑要不要再网购一个线性变压器,但我又想让它保持原装,我还有固态电容也没给它换,想让它保持原来的样子。这几天想着要不要把发光管还了,因为时间长了,亮度没之前高了,我现在得索尼、三样、奥林帕斯等充电器都不用了,就用这个充,我知道对电池不不太好,但想着跟原来一样,多好~

网友:
直流的充电器,还不如傻充的脉冲充电,控制好时间都比这货强

网友:
这货早年的还可以,后来的变压器越来越小,时间长点发热以至烧坏变压器,坏过一个,还有个更简单,没芯片的,再没用过。

网友:
这类电源是我年青时的美好回忆啊!

网友:
当年拆过一个324的这玩意。好像也剖出图来了,哦错了,就是339的

网友:
一块339四比较器芯片做电压阀值检测用,没有更多的功能了,但重要的是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