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到手就拆,拆个非常难拆的太阳能灯,只能破拆。满胶啊,商家良心了?

楼主(2020-08-20):
到手一个太阳能灯,分体的,太阳能板连框130X210,短路电流200毫安

以前买过几个,玻璃很好拆,基本没有胶的,边上随便划划就开了

这个灯玻璃好难拆啊,加热,撬,都不行,玻璃边上都撬碎了,塑料撬棒搞坏了2个,纹丝不动

没有办法,只能牺牲边框了,使玻璃露出平面,才可以除胶

边框全部削掉,这个胶非常满啊,难怪撬不下来

玻璃已经平面露出来了,这样就可以割胶了

玻璃取下来了,看看这个胶,非常满啊,这个要是撬的话,就算把玻璃撬碎了也没有用啊

里面就是一个灯板加电池,主芯片打磨了,做工一般吧,遥控接收头灯附近爆出很多锡珠

一个18650电池,用皮包着,好像有保护板似的,拆开看看,并没有,又是傻充
之前就是傻充,放阳台几天晒几天,电池充到4.6V多

以前太阳能板都要经过SS14二极管,再给电池充电的,还能防止电流倒灌,

这个二极管都没有,都交给那个打磨芯片完成了?

网友A:
那就干脆再研究一下打磨的16脚芯片。别就是普通的单片机。

网友B:
刚刚拆过一个大的。60w的,老大一个,也是把边拆断了,割胶,拆了

网友C:
几元钱不能有太高要求了

网友D:
一个指示灯的好像不是傻充他有低电压保护,多个指示灯的是傻充,我有这二种

网友E:
先用小刀割一圈,再撬就好撬开了,这个胶没啥粘性

网友F:
先用钥匙环之类的硬钢丝弯成 L 形,然后吹风机对着灯四周加热,把L钢丝平行插入缝隙后旋转90度往下拉,就可以完美开盖。我已经测试有效开了5个。也可以看我的帖子里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用钥匙环之类的硬钢丝弯成 L 形,然后吹风机对着灯四周加热,把L钢丝平行插入缝隙后旋转90度往下拉,就可 ...

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干脆再研究一下打磨的16脚芯片。别就是普通的单片机。

找到一个图,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图,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芯片

研究精神可嘉!电路应该是抄的人家的,怕侵犯版权所以打磨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图,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芯片

这原理图是带热释电感应的电路,不同的

网友G:
把边框用热风机吹热再掰弯,漏出玻璃缝再用刀划不会坏的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拆过一个大的。60w的,老大一个,也是把边拆断了,割胶,拆了

也是这种胶吗?这种胶耐热,加热到烫手都没有用,硬撬只会碎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元钱不能有太高要求了

返利以后7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指示灯的好像不是傻充他有低电压保护,多个指示灯的是傻充,我有这二种 ...

带电池保护的应该多一个电池管理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小刀割一圈,再撬就好撬开了,这个胶没啥粘性

粘性大哦,以前买过几个,都好拆,这个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钥匙环之类的硬钢丝弯成 L 形,然后吹风机对着灯四周加热,把L钢丝平行插入缝隙后旋转90度往下拉,就可 ...

这个方法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边框用热风机吹热再掰弯,漏出玻璃缝再用刀划不会坏的这么厉害

热风枪吹的,烫的很,还是不动

网友:
亮度不高,打算用作车库灯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其实这货不难拆的,最主要是会加热,用比较尖的螺丝批慢慢撬,就能完美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