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宏A320(120GB)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20-08-20):
拆一个廉价的渠道固态硬盘 这个是qlc还是tlc 主控芯片SP3011也没有见过 网上也找不到参数

网友:
120G有点小了,现在500G那么便宜都换上吧

网友:
120的装个系统足够了,然后加个大点的机械放数据。

网友:
这个标是假的吧

网友:
字体是假的
感觉有点像是镁光二码或者是TEST片二码,总之不是啥正规片,甚至二手拆机都不是

网友:
关键这种杂牌子没质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