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沃德16A功率计插座屏闪拆修

楼主(2020-08-20):
科沃德16A功率计插座

上电无显示,偶尔屏闪一下,实测功耗为0.18W

主板与普彩P06 10A功率计量插座主板基本一样,就是RS电阻空置了

以前测过正常的普彩P06 10A功率计量插座主板的供电电压记录

实测科沃德功率计主板C6端电压仅2.6V左右

偶尔3.0V左右,供电不正常故障很明显

先焊线采用外部供电试试

外加5V供电,屏显正常了。电流显示0A,功耗很小

当调到5.13V供电时,电流显示0.01A,说明主板ZD1稳压管起控了

首先排查C3 C6电解电容(外部并联电容测试)无碍,重点怀疑RC降压供电之C1电容了

850nf的电容实测仅54.96nf,容量锐减!

只找到拆机的820nf电容焊装了

实测C6电解电容端电压升到5.133V

7533稳压芯片正常输出3.326V

C3电解电容端电压为9.73V

功率计插座屏显正常

可见此时科沃德功率计插座功耗为0.43W

楼主:
如果C1电容采用更小的321.6nf如何呢?

7533稳压芯片输出正常

实测C6电解电容端电压5.152V

C3电解电容端电压为6.94V

科沃德功率计插座可以正常工作

可见其功耗降也为0.2W左右了

用146V市电带40W灯泡负载试试,两表测试功率20W左右基本无区别

两表电流基本相同,都是0.13A左右

还是用供电局的电度表测试对比看吧

网友:
做工感觉有点省料了

网友A:
供电局的电表怎么改成电压功率测量的?

网友:
優秀文章
為啥不讓刷牙呢?

网友:
我有个金科德的液晶屏显示不全,扔在那里吃灰了。等借鉴下楼主的经验去测测电压,看看还有救不

网友:
二极管稳压纯粹发热,应该减少C1调到正常工作电流下,5.1V稳压管不导通,而3.3VLDO能正常工作的电压,比如4V-4.9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局的电表怎么改成电压功率测量的?

多数自带,有的需要软件通讯调整显示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运用了大数据修理了。。。。

网友:
老哥的大电表好评!

网友B:
阻容降压cbb爱失效是永远的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cbb爱失效是永远的痛~

没有什么阻容降压是CBB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个CBB:lol:

网友:
换安规电容吧

网友:
还是加个小充电器板子更可靠

网友:
偶有个定时插座也是这个电容坏了,阻容降压的通病

网友:
这种功率计阻容老化已经成通病了,想都不用想直接换就对了
不过换安规电容能好点

网友C:
用安规代换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安规代换不好吗?

业余维修,缺乏元件,多是东拼西凑的

网友D:
你这测电容的万用表就是优惠购里买的???好几个万用表,测电容都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测电容的万用表就是优惠购里买的???好几个万用表,测电容都不太准 ...

万用表测电容就是看个大概,专业的还是上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