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德生R9702 频率显示989.3MHZ

楼主(2020-08-20):
本以为是可变电容的问题,可拆卸后,换上另一个依然无效
求助,具体是哪部分出错

网友:
osc连接通路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调频也出现和楼主同样的故障,显示989.9MHz,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

网友:
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

网友:
,电池是不是gameover了,或者液晶显示屏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液晶屏就是电池问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