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9元淘回来的锂电强光头灯挂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0-08-20):
买来用了半个月,昨晚充电,今早发现红灯直亮,充、放电都没反应,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源芯片出问题了,测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
芯片可能挂了吧

网友B:
测电压呀   先测电池电压  电压过低的话用别的充电器补充到3.7v以上
电池电压正常了 再看 按按键后 小灯的电压   小灯没电压 再看cob电压 或者在按一下看cob电压
用表测按键是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出问题了,测电池电压多少?

电池电压还没测,下班后回家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呀   先测电池电压  电压过低的话用别的充电器补充到3.7v以上
电池电压正常了 再看 按按键后 小灯的 ...

早上忙着上班,没测。下班后回家再测测

网友:
楼主十来晒螺丝批的

网友:
手机像素可以

楼主:
谢谢!这是用LG Pro拍的,已经用了五年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呀   先测电池电压  电压过低的话用别的充电器补充到3.7v以上
电池电压正常了 再看 按按键后 小灯的 ...

测了,2.47V,是过放了。用别的充电器充了三小时后,再焊上就“正常”了。再观查一下再说

网友:
这个8脚芯片没字,有兄弟知道型号吗?

网友C(2020-10-10):
怎么拆开的,我研究了半天没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拆开的,我研究了半天没拆开

左右慢慢撬开

网友:
螺丝刀不错 看上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过放电造成的

网友D:
卧槽…居然还有铝基板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感觉电池不怎么耐用,不知道是不是耗电功率太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居然还有铝基板

封塑料壳里了。那一块的外壳特别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