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能将硬盘密码读出来。BitLocker Recovery Key

楼主(2020-08-20):
各位兄弟,我的DELL笔记本拿下硬盘,再插上去后,要输入密码。
可是我不记得了。
哪位兄弟能解出这个密码。
我把硬盘发给你。
悬赏50元,不含运费。
要求帖子数多的,最好有精华的朋友来。

网友:
提示信息不是已经给出l吗,用微软账号登陆屏幕给出的地址找回恢复密钥。

网友:
这个破解不了的,只能一个个密码去试

网友:
你单独发个固态硬盘别人也读不出来,系统信息都加密了。钱归楼上的了

网友:
微软:谁要能破解我悬赏50W

网友:
首先要证明是不是自己的

网友A:
只有上面的方法
不要数据可以直接低格
你要数据那基本无解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哈哈

网友:
这个真就无解了,当初我加密过一个优盘,密码忘记后来格式化了

网友:
恢复数据你那点钱不够,起码都是几百起步

网友:
只要在售后服务部有有效证据证明笔记本是你的,他们应该有法解决

网友:
二楼对的,我也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上面的方法
不要数据可以直接低格
你要数据那基本无解

低格,我也想的,我不要里面的数据,
问题是这个笔记本在这个状态下,居然键盘无法输入。
所以,谁能帮我低格,并装个系统,我也给5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格,我也想的,我不要里面的数据,
问题是这个笔记本在这个状态下,居然键盘无法输入。
所以,谁能帮我 ...

m.2

nvme硬盘盒  ,pci-e 转 nvm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格,我也想的,我不要里面的数据,
问题是这个笔记本在这个状态下,居然键盘无法输入。
所以,谁能帮我 ...

根本不用低格, 用u盘上的PE启动,把分区删去,重新分区再重灌试试行不行。
之前我有一个盘也是被锁了,忘了密码,反正资料不重要,就插在usb硬盘盒上,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1,不要数据,很简单,清空重新分区
2,要数据,如果是自己的电脑,那么显然在你启用BITLOCKER的时候系统会提示你,保存恢复密钥,找到保存的恢复密钥即可
     如果有登录微软账号,那么可以考虑通过上面提示的网址去找找,说不能能找到
     如果不是你自己的电脑,那么没戏,你能破解,微软会给你500W

楼主:
输密码只能用F1至F10按键。
所以买了一个159元的硬盘盒,把硬盘插上,然后格式化了。
可以重装电脑了。

网友:
BitLocker目前无解,以前用这玩意锁过电脑硬盘和一块U盘用来保存重要数据,但是感觉有些麻烦还是关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密码只能用F1至F10按键。
所以买了一个159元的硬盘盒,把硬盘插上,然后格式化了。
可以重装电脑了。 ...

为什么我买硬盘盒但是格不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买硬盘盒但是格不掉呢

你先要看硬盘盒与它是否相配。

我买50多块钱的硬盘盒,就是没法格式化。

159元的那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