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惠购里的无线开关解惑

楼主(2020-08-20):
无线开关确实很方便,不用重新走线了,拆机也不用发了,非常简单的设计,反正安装时一撬就开,无非是455M的接受加控制电路。我就是疑惑这个芯片都是直接320V高压供电吗,继电器也是高压的吗

网友:
继电器一般都是低压控制(3V~12V)高压关断(220V)
芯片电路供电直接用阻容降压的

网友:
433接受不是455  220v电压不是320v  用的是mos管不是继电器

网友:
9.9 的是可控硅的 ,贵的是继电器的

网友:
一般应该是很简单降压电路给芯片和可控硅供电。

网友:
控制芯片供电3.3V,用可控硅代替的开关。下图供参考

楼主:
这无线开关是用继电器的,电路供电是220V全桥,没有用阻容降压

网友:
我买了两对不同牌子的。第一对买的比较早,48块,5V开关电源加sony继电器;第2对在淘宝特价版9块9包邮买的,阻容加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