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开机没反应要等几分钟

楼主(2020-08-20):
华硕B85主板,最近出现不能开机故障,主机灯也不亮,到电脑店检查说内存条坏了一根4Gx2的,只用一根正常了。拿回家再开不亮灯没反应,给店老板电话说不稳定的毛病难治,不好查,然后随手按了一下开机键又开机了,插电源随时不开机,等几分钟就能开机,请问下坛友我这电脑是什么毛病?怎么修?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呀

网友:
CPU座子接触不好,把CPU座子松开,重新装一遍

网友:
主板有点小问题,要排查的问题有很多,先查查按键是否接触不好

导致ps-on信号不太通畅

网友:
有点像主板的问题。
有些电脑冬天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早上开不了机,要反复开很多次才会启动。
到了夏天就没有这问题了

网友:
建议先换电源进行排查,我之前遇到类似情况,然后发现问题是DELL的电源里面的一个电容鼓包了,导致开机时好时坏,换电容了就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电容爆了,换个电源先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排查一下看看

网友:
真的有可能内存问题,我那台机当时也是这个情况,插入两条4g内存,就有间歇性能开机,开机后没死机一切正常,但是大部分时间很难开机,最后6月份直接开不了,最后单内存测试一个内存没有任何问题,另一个内存彻底玩完。

网友:
华硕工程师对主板设计吃的比较透,所以主板缩的是最狠的,大部分规格的零件都是卡着线来,不会留什么余量,时间久了有些原件老化就出问题,所以华硕的主板和笔记本通病非常多,如果是华硕b85 gamer板子,我记得好像是南桥旁边有几个电阻容易出问题造成不稳定和开不了机,严重的还会烧南桥,你可以搜搜看看。

网友:
也感觉是电源电容或者主板电容的问题,建议替换主板或者电源测试,实在不行就换新的吧

网友:
插上电源主板上的灯亮吗?如果亮,换个电源试试,也许真的是电容鼓包的问题。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的电容有问题了,预热一会儿容量达标了就开机,冷了容量不够了就开不了,要仔细测试一下各个电容。

网友:
电脑断电,主板电池抠下来过10分钟在装上试试

楼主:
现在又出新问题CPU风扇间隔二三十秒就高速转一下,从1047转到3425转,CPU温度无变化,鲁大师测的

网友:
1、测一下CMOS电池是否电压低;
2、将CPU、各板卡重新拔插一下;
3、查看主板各电容是否有鼓包、失容。有条件,更换一下电源、主板试一下,这种故障使用排除法判断维修方便一些。个人觉得,你原来的那根内存条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我加了个固态,有时候开机会卡住。
而且现在开机以后,光驱会不时地响。

楼主:
感谢各位,换了电源故障依旧,估计是主板电容或者启动模块问题,先将就用着吧

网友(2020-09-28):
大概率电源问题。我以前电脑就有类似症状,按开机键没反应要过几分钟再按才能启动,或者是在自检阶段就断电关机,后来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2021-07-14):
该换电脑了,或者是换一下电源/主板/内存条试一下,这个问题只能逐一排查,线上不太好帮你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