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问有按住时通断一次,松开无动作这种开关存在吗?

楼主(2020-08-20):
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搜呢?

网友A:
电脑的power,reset开关,复位开关。

网友:
单稳电路百度下

网友B:
不就是按钮开关,不带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按钮开关,不带自锁

松开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power,reset开关,复位开关。

是不知道怎么diy

网友:
带自锁的就不断电么

网友:
可以用这种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power,reset开关,复位开关。

哈哈,非常专业的回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非常专业的回贴。

不对吧,按住了会强制关机的。我说的开关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非常专业的回贴。

但是好像不是楼主需要的,可能我理解错了。

网友:
单片机,定义仅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网友:
最好能说你用在什么上,这个开关起到什么作用。从你的叙述看,“按住时通断一次,松开无动作”,那么松开的时候要求是通还是断?如果是断,跟微动开关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就是按下,开->关一次, 松开不动作呗,  像打火机那样?

控制啥玩意啊,上单片机啊,想怎么开怎么开,最便宜的那种就行,几毛钱, 小电流用三极管,大电流用MOS,高压用继电器,接触器,

网友:
DC+--开关--电容--电阻--光耦--DC-
电容1uF左右,电阻根据电源电压选择,然后电容上并联一个2M欧电阻,这样光耦输出的动作符合你的条件,按住开关通,约0.5秒断开,松开开关无反应,但是得等几秒后才能再次按下开关

网友:
是不是说的继电器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按下,开->关一次, 松开不动作呗,  像打火机那样?

控制啥玩意啊,上单片机啊,想怎么开怎么开,最便 ...

打火机应该就是了。
还有也像汽车打火的开关.

网友: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哒,

网友:
好像有种带继电器类似的开关,以前在厂里设备上看到过!  按一下通电时间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