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江淮帅铃3空调温控开关并求助

楼主(2020-08-20):
该温控开关失灵不能启动空调压缩机,图片红圈那个三极管应该是用什么型号?换了一个8050的上去开风机开关能起动压缩机,只是同时启动压缩机和冷凝器风扇,但是AC开关不起作用不能关闭和开启空调,求助各位老铁,这个三极管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大师们帮忙看看这个丝印GA15的零件是什么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679

网友A:
这是电装原厂的吗?怎么看着好像还没洗干净的样子 三极管上有没有丝印 或者自己跑下线路把原理图画出来给论坛的大佬看看

网友:
不像是新的了,好像修理过了

网友:
n或p或两种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装原厂的吗?怎么看着好像还没洗干净的样子 三极管上有没有丝印 或者自己跑下线路把原理图画出来给论 ...

原车的,看不出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