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3D打印机(8月21日更新)

楼主(2020-08-20):
脑袋发热突然想玩3D打印,省钱不想买新机器就在撕逼鱼上收了一台2手的3D打印机

价格不便宜(900大洋差1块钱),钣金结构,比起那些用铝合金型材或者亚克力板做成的框架应该要稳固多了,卖家照片来看成色还不错,而且结构很奇怪,有点像UM2结构的改型,打印头部分跟常见的UM2机型也不同,卖家说是工业级的,都没有DIY级那种常见的3D打印结构件

犹豫了一下,也没找到更合适的,就跑去拿下了。给卖家付完款准备搬走的时候,卖家突然抱出一堆赠品……把我给乐坏了!包括5卷没拆封的PLA,5卷拆封的PLA,还有一台坏了的LCD光固化树脂3D打印机以及几瓶光固化树脂

到手后简单清理一下开始试打,试打结果感觉还可以,不过打印速度高的时候感觉打印头震动很大

手贱+一窥究竟开拆

钣金框架的外壳,2侧用亚力克板封住,框架内部还用了一个材料很厚实的铝合金框固定XY轴

主板和电源固定在机器底部,没有盖板封堵,线束有点凌乱,不过还是有卡扣固定,而且每根线都做了标示;主板是赤兔的F446,单买主板屏幕套装就得小400了,看来拆配件都值

2.8英寸触控液晶屏虽然不能直观的预览模型,不过比起单色非触控屏还是方便操作很多

电源很良心的配备了24V15A电源,很多机器还是配的24V10A

拆掉打印头的顶部金属壳后,下面是一个接线小板,线挤得跟蜘蛛网一样,感觉有点不符合工业级的身份

取下黑色的金属外壳露出近程挤出机,没认出是哪一种,顺手测量了一下挤出齿轮的直径9.4mm,设置机器参数的时候会要用到

挤出头上散热风扇是5010的,不同于常见的4010规格的打印头散热风扇

脏兮兮的打印头,0.2的喷嘴打印速度好慢……,之前打的几个东西竟然打印了30多个小时,不过优点是打印很精细,准备去换个0.4的喷嘴,要打印精细物品的时候再换回0.2的

拆开背板才能看到Z轴丝杆和光轴,给Z轴推油就没那么方便

兴丰元的步进电机,不知道和拆机的信浓或者美培亚的比起来怎么样

最后上油的过程中突然发现Y轴光轴竟然是松动的,一看2端固定螺丝都没上!!!差评!这也能合格出厂?
----------------------------------------------------------------------------------------------------------------------------------------------------

多次测试的时候发现在高速(100mm/s)打印填充物的时候打印头会出现金属撞击声,测试时用手抵住打印头撞击声消失,到群里咨询大神,推测是十字滑块轴承因为磨损出现间隙,此外金属挤出机、挤出机步进电机以及打印头外壳集中在打印头上方,造成打印时惯性动能太大,利用这次拆机看能否改成远程挤出,减轻打印头重量

挤出机用料还是挺实在的

拆掉挤出机的打印头,感觉小了很多

再拆下风扇、风扇导风板、打印头和固定风扇的散热板

取下侧面的亚克力板,就能看到固定XY轴的铝合金框架

拆下XY轴步进电机,松掉皮带
XY轴电机还用了减震器用于减少步进电机工作时震动产生的噪音,本来准备加的,这样又省钱了

取下归零开关的插头

XY轴框架就能取下来了

先弄清楚直线轴承规格,等新直线轴承到货再拆剩下的部分

网友A:
这种3D打印机多少钱啊?好像挺豪华

网友B:
很不错的打印机,要是自己d价格翻番都不止

网友C:
挺好的,坐等看光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坐等看光固化

光固化估计最近一个月都没空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3D打印机多少钱啊?好像挺豪华

卖家说当初他们都是卖4-5K,主要做出口,我899拿下的,包括赠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打印机,要是自己d价格翻番都不止

自己D没法D钣金框架

网友D:
要是弄成链条传动更稳固一些,不用担心塑胶老化导致误差变大,塑料材质能多样化更好,增加PET和ABS和PC等。

网友E:
估计是楼主没怎么砍价吧,

卖家把那一堆放一边儿,
就是防备着砍得太多呢!

楼主:
谁给我把标题改了啊,明明拆的是FDM的机器,只是提了一下光固化,结果标题变成拆光固化了……

楼主:
闲鱼收的,就这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楼主没怎么砍价吧,

卖家把那一堆放一边儿,

就算没赠品这台机器也不亏啊,899自己买配件装都装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弄成链条传动更稳固一些,不用担心塑胶老化导致误差变大,塑料材质能多样化更好,增加PET和ABS和PC等。 ...

考虑把近程挤出改成远程挤出,打印头惯性太大了,高速打印填充的时候抖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给我把标题改了啊,明明拆的是FDM的机器,只是提了一下光固化,结果标题变成拆光固化了…… ...

除了傲娇的论坛的工作人员,
别人改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没赠品这台机器也不亏啊,899自己买配件装都装不出来

量产跟样品肯定不是一个成本啊!
量大了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F:
这热床上的logo不是 a家的货吗,899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热床上的logo不是 a家的货吗,899超值了

晶格玻璃平台而已……卖家送了一块都有破损,挑了一块勉强能用的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