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VC17b+万用表蜂鸣声音小

楼主(2020-08-20):
众仪的17b+万用表声音小,换了蜂鸣器也是小!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蜂鸣器的驱动三极管有问题,更换。

网友:
其实声音不小,就是被外壳挡住了

我出个馊主意,把外壳上钻个小孔,然后用特别细的网堵上,不漏灰尘进去就行了,声音就大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换电池

网友:
强迫证,爱折腾

网友:
这个表声音是小,我有一块,反应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蜂鸣器的驱动三极管有问题,更换。

换了,还是这么大!还打洞了,还是听不到,必须要耳朵贴在表上才能听到!

网友B:
扔了吧,伊拉克成色的表

网友:
相关的没几个元件,排查吧。

网友:
你这战斗成色了,我的声音可不小,测量的时候把我烦得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伊拉克成色的表

真是伊拉克啊,表盘印字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伊拉克啊,表盘印字都没了

不是用的,表盘是我用洗板水腐蚀掉了!

网友D:
换个蜂鸣器。。哈哈哈
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蜂鸣器。。哈哈哈
拙见

换过了,板子上的都测试了,没有发现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