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3281L-AB+29F01T4ANCMG2量产成功,关联SM3281+29F32B2ALCMG2.

楼主(2020-08-20):
淘宝买的SM3281L-AB的拆机板子,之前没注意我这flash不能不能用,好像也是从一个3281板子上拆下来的,之前那个板子一点不稳定,速度太慢了,几K到几M的速度,一气之下把USB头给掰断了。

本来想扔了的,想了想还是留着吧,于是吹下了flash。后来想着是不是主控问题,所以买了IS903,结果TMD找不到适配的FLASH。草。

于是搜了下,说SM3280能用,但是3280要30一片呢,万一用不了不大亏了,估摸着3281也能开,于是买了两片拆机的3281板子(怕板子废了),之前买了3片3267AE,量产h27q1tdqem6r,一片也弄不出来,也是走intel硬盘上拆的,弄不出来直接把板子和flash给掰断了,省得再浪费时间和金钱。256g的板子买成70块,三块3267AE和3个推拉外壳,也是50左右吧,就这样废了120。哦,还有一块七彩虹的2258XT的320G的板子,本来是好的,后来为了量产这两片海力士的flash,我也给弄废了,130买来的。累计掰断了250块的东西。肉疼。

3281买来之后,不知到该用哪个工具,随便下了个3281的工具,发现是黑片的工具,结果是能识别,识别为29F32B2ALCMG2,点了开始之后就是读写测试,用了1个多小时时间,结果是坏块太多。哦豁,后来重复步骤都不行了。于是换了个3281工具,正片的sm32Xtest_V70-4。打开后还是能识别,但是就是没对应29F01T4ANCMG2得FLASH名单,蛋疼。想到之前那个黑片工具都识别为29F32B2ALCMG2,于是选这个试下。第一次量产居然成功了。但是拔了再插上就不识别了,草。搜了下,说是量产的flash不匹配造成的。于是短接flash(USB外壳和LED的一个脚短接后插入就能识别了,图三)。然后再量产,哦豁,fail~~~fail~~。草。

提示驱动提早拔出,因为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擦除颗粒,后面预测试的时候就不行了,于是把擦除颗粒没勾上,再来一遍,OK!PASS!不敢拔出来,先测个速度看看,写入60M,读取200M,4K也正常,鼠标弹出U盘后,再赶紧插上。咦,居然还能识别,多来几下,OK,还是没问题。赶紧跑两个圈。一切正常。

最后又量产了一次,没问题了,拔了还是能识别,OK,将就着用吧。

网友A:
用一个两个月就掉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两个月就掉盘

信不信楼主打飞的去揍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两个月就掉盘

不掉盘
就是速度降到kb级别+校验过不了

话说,海力士那个被你掰断的颗粒其实很不错的,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掉盘
就是速度降到kb级别+校验过不了

???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两个月就掉盘

是颗粒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两个月就掉盘

是颗粒挂了吗?还有为什么丝印是29F01T4ANCMG2,但是选29F32B2ALCMG2还是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不信楼主打飞的去揍你?

不会  大不了我又把这个U盘给掰断得了  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  大不了我又把这个U盘给掰断得了  草

别掰,送我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掰,送我算了!

我不  问题盘总不能害了别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掉盘
就是速度降到kb级别+校验过不了

为什么会降速和掉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降速和掉盘?

也许是因为,芯片的寿命已经快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因为,芯片的寿命已经快到头了?

那为什么还能开出115G  擦除和预测试不能屏蔽坏块?寿命和坏块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因为,芯片的寿命已经快到头了?

为什么丝印是29F01T4ANCMG2,但是选29F32B2ALCMG2还是可以开?

网友D:
不是有专用的BOKB固件吗,量产很简单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颗粒挂了吗?还有为什么丝印是29F01T4ANCMG2,但是选29F32B2ALCMG2还是可以成功? ...

1.3281小毛病特别多
2.29F32B2ALCMG2跟29F01T4ANCMG2都是一样的ID,两者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倍数容量关系、
3.下次手残搞不好不要浪费了,本屌专业服务替翻车佬收拾残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专用的BOKB固件吗,量产很简单呀

我说的2258是固态硬盘的板,不是U盘板子。固态硬盘开卡我会开,但是期初单贴h27q1tdqem6r能开卡,能使用,说明flash是好的,所以我又搬到3267上,还是不成功,就连我的那个320G的颗粒3267都开不了,而且有对应的选项。所以我怀疑是我BGA没做好,反复做了几次,3267也开不了,2258也开不了,没耐心了,不想再耗费时间,于是一气之下就给掰了,免得手贱。

后来903,3281板子做BGA都没问题,说明我贴BGA还是没问题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2258是固态硬盘的板,不是U盘板子。固态硬盘开卡我会开,但是期初单贴h27q1tdqem6r能开卡,能使用 ...

我是说3281的BOKB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281小毛病特别多
2.29F32B2ALCMG2跟29F01T4ANCMG2都是一样的ID,两者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倍数容量关系、 ...

那哪个主控稳当点?9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281小毛病特别多
2.29F32B2ALCMG2跟29F01T4ANCMG2都是一样的ID,两者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倍数容量关系、 ...

还有个问题,h27q1tdqem6r 能用在3281或者903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