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华为FreeBuds2蓝牙耳机换电池引起的怪事。

楼主(2020-08-20):
我的华为FreeBuds2蓝牙耳机,买了有2-3年了。一直很好。近来能持续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再后来连电也充不进了。看来这6-7百元的东西就这样报废了。但不死心呀。于是就买了电芯换电池。这玩意要想无损拆开可不容易,听说里面全是胶呀,不管怎样,动手死马当活马医吧。经努力终于将这个给拆开了,基本上无损。

但问题来了,当我拆开电池的时候,看是380718的锂电池芯,拆开电池包装纸,露出电极的时候,看到电池没有保护板,两个电极,只接了一个正极,负极是空着的。

到这里我搞不懂了,两个电极,只接一个正极,电池怎么引成回路呢?怎么起作用?外部的电源怎么充进去呢?
我换电池难道也一样画葫芦,只接一个正极?能行吗?华为可真是高科技。我是真搞不懂了。
不知各位你们见过吗?这电池没有保护板,电池镍带,直接点焊在一块 只有2个电极的小电路板上。

网友:
电池不是有两个镍带,正负极都有了。

网友:
仔细看看负极从哪里接线,肯定要有负极的,否则无法供电

网友:
楼主仔细看 正负极都接着呢

网友:
那个电池排线是双面的,一面正极一面负极

网友:
都接了,仔细看看……没有保护板可能是因为主控集成了保护电路,华为这么大的牌子应该不至于省个保护板。

网友:
看来lz是小白啊 你现在不用担心“只有一个电极的问题”,你应该担心你这个耳机用的3.84v的二代高压锂,不是随便找个3.7v的电芯换上就行的,普通电芯上去充几次不炸也得鼓包报废~

网友:
正极走正面,负极走背面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可能是电池排线是双面的,一面正极一面负极。

楼主:
到哪里去买这个3.84v的二代高压锂?是否这耳机只能放着吃灰了。

网友(2020-12-30):
引用 楼主:
到哪里去买这个3.84v的二代高压锂?是否这耳机只能放着吃灰了。

楼主换好的话请回复一下  我的耳机也是华为的 不到一年听歌的话十几分钟就有提示电量低的提示音

网友(2021-09-21):
双层排线,类似与双面印刷板

网友:
这么小的玩意是真不好拆。

网友(2024-04-23):
FPC背面有过孔的,正面焊接,背面导通

网友:
怎么打开的具体不说说?

这种事要是我遇到,果断出掉,让愿意花时间的人去弄

网友(2024-06-05):
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是怎么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