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诚同创TCTC 16V/500F超级电容拆解(NESSCAP 2.7V/3000F*6)

楼主(2020-08-20):
之前发现漏电流50-200mA级别,没法装车,就拆一下给看看,原来均衡板这么坑爹,直接33R电阻和单体电容并联。这玩意只能把发电机发的电稳一稳后送出去,长期存电就别想了

网友A:
3000法拉太恐怖了吧,爆炸起来可以很危险了

网友B:
没什么用,车很少上大功率功放

网友C:
搞电容点焊机是不错的好东东

网友:
老板  来抽个奖吧

网友D:
33欧并联就是15欧了,按单体2V也有130+ma电流,装车的话弄两个多路继电器做平衡线开关,车子钥匙通电后继电器吸合进入平衡充状态,熄火后继电器断开平衡线就没那么费电了

网友E:
不知这个电容多少钱,想买两粒来着,咸鱼搜到了,五块钱一粒不包邮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这个电容多少钱,想买两粒来着,咸鱼搜到了,五块钱一粒不包邮哈哈

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给个链接。谢谢!

咸鱼搜nesscap,全是这货

网友:
不知这个电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咸鱼搜nesscap,全是这货

谢谢啦!

网友G:
把这均衡板去掉就是了,

楼主(2020-11-09):
引用 网友A:
3000法拉太恐怖了吧,爆炸起来可以很危险了

不过温是不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车很少上大功率功放

并在电瓶两端可以稳定12V,好处有很多,延长电瓶寿命,稳定点火线圈电压,发动机应该点火会更稳定,有启停的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电容点焊机是不错的好东东

改均衡版之后可以并联在车电瓶两端保护电瓶,稳定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欧并联就是15欧了,按单体2V也有130+ma电流,装车的话弄两个多路继电器做平衡线开关,车子钥匙通电后继电 ...

改mos管的主动均衡版板就行了,这种电阻分压均衡的是用来短时间储存能量消除波动的,风电什么的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这个电容多少钱,想买两粒来着,咸鱼搜到了,五块钱一粒不包邮哈哈

也可以买maxwell 48V 165F拆出的3组6个单体,我测过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这均衡板去掉就是了,

去掉有超压的可能,我换了组MOS管主动均衡的,漏电流就很小了,1ma以下

楼主:
对了,如果想玩装车的,一定记得不要放机舱哈,拉粗线放座舱,这玩意不耐热,机舱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