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新路由3 newifi 拆机散热简单改造,很多同学拆过机了

楼主(2020-08-20):
今天淘了个新3路由器,早听说这东西会漏油,拆开来一看,果然油渍斑斑。 看了网上的散热改造方案,有的用铜块的,有的用陶瓷片的,感觉太费事,成本也高。

漏油的胶垫,当时的宣传上还是 高科技的凝胶散热,大吹特吹,和某为一个德行。此图是论坛找的,我忘了拍了。

正好手边有单面导电的铜箔,就想着用这个改造下散热。

好处是: 成本低, 简单易行,不破坏原有物件。

关键图:就是用铜箔在折成边角,,,,用一把直尺很容易的。。。可惜我做的不够完美,折出来的盒子不够好看。

为什么要折边,因为实在不知道这个漏油的凝胶能漏多少油,折个边可以装盛漏出来的油。

套在原来的散热胶垫上。套在原来的散热胶垫上。套在原来的散热胶垫上。套在原来的散热胶垫上。套在原来的散热胶垫上。套在原来的散热胶垫上。重点。。。

盒盖,完成。

重点是: 不要把导电的一面朝向电路板,以防电路板短路。

网友:
不换个胶垫?

网友:
很简单。学会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硅胶粘了块铝散热片,然后用大的美纹纸包住丢弱电箱的

网友A:
铜箔的粘胶层长时间高温会不会收缩使铜箔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箔的粘胶层长时间高温会不会收缩使铜箔导电?

有这个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的粘胶层长时间高温会不会收缩使铜箔导电?

不放心的话,可以做些改进,我准备高负荷试验一下

网友B:
上风扇主动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风扇主动散热吧…

没必要风扇啊,它的问题是漏油,而不是过热

网友C:
漏漏更健康,大概擦干净就好,主要是加电容加屏蔽根据机子的情况修改EEPROM,做完这些我的机子2.4G最高能跑到20MB长期17左右覆盖范围

网友:
漏漏更健康,这机子我在用漏油大概擦干净就行主要是加电容加屏蔽根据自己的机子适当的修改EEPROM,弄好这些2.4G最高跑到20MB长期17左右覆盖范围

网友:
把胶垫用纸巾包起来,拿电吹风加热把多远的油脂逼出来,让纸巾把油吸干净,然后加硅脂涂在硅胶摸在上面重新帖好,然后它再也不叫漏油器了!

网友:
换莱尔德的导热垫吧,那玩意不漏油

网友:
漏油这个问题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漏更健康,大概擦干净就好,主要是加电容加屏蔽根据机子的情况修改EEPROM,做完这些我的机子2.4G最 ...

继续渗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货裸奔无线性能会更好

网友D:
楼主偏颇啦,某为再怎么吹,米还是要吹也,在这个大家都要靠吹的年代,至少人家的东西没出现漏油这种低级设计缺陷,顶多就是名不副实要不就是货不对板

楼主(2020-10-15):
引用 网友D:
楼主偏颇啦,某为再怎么吹,米还是要吹也,在这个大家都要靠吹的年代,至少人家的东西没出现漏油这种低级设 ...

某为不吹?    吹不吹我倒不关心,这种恶心企业丢尽了国际人

网友:
把导热垫裁切的和芯片大小就行了,就算漏油也只是漏一点不会漏一大片了,最简单的改法

网友:
好好的拆路由器,硬生生的往华为身上扯就不好了。再怎么的,华为的技术也摆在哪里。你行你上永远都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