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兄弟想找个电灯控制器,请大神支招

楼主(2020-08-20):
我想找个灯光控制器,就是开关打开后,灯光慢慢亮起

想当于这种开关调光一样,只是通电实现自动从暗到亮

网友A:
你想控制的灯是LED还是普通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控制的灯是LED还是普通白炽灯?

LED灯,谢谢

楼主:
最好是有那种直接接进线和出线,就能控制的控制器

网友:
折腾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6.7bdb34a3bmWgJV&id=602548136644&ns=1&abbucket=14#d ...

这个控制器不能直接用,除非楼主的led灯是不带驱动的。楼主的需求基本不可能实现,必须该造LED灯泡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6.7bdb34a3bmWgJV&id=602548136644&ns=1&abbucket=14#d ...

非常感谢大哥,要的就是这种!但是这个是单独控制一个灯,我是想加在主线上,整个楼梯的灯都这样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器不能直接用,除非楼主的led灯是不带驱动的。楼主的需求基本不可能实现,必须该造LED灯泡的驱动 ...

嗯嗯,刚刚问了卖家,说是拆掉灯原来的驱动就可以,感谢大家,我决定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刚刚问了卖家,说是拆掉灯原来的驱动就可以,感谢大家,我决定用这个方案了。 ...

拆掉原灯驱动也只能一个灯配一个控制器,要不然很容易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原灯驱动也只能一个灯配一个控制器,要不然很容易烧灯

嗯嗯,就是打算这样改

网友E:
渐亮,渐暗灯,这个电路几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渐亮,渐暗灯,这个电路几十年前就有了。

但是要用于现在的LED光源就不行了。

LED控制器本身就是个恒功率设备,你降低它的供电电压,他会自己调整电流,保持设定功率。

只能像楼上所说的,做一个带渐亮的LED控制器,直接替换掉原来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