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哪位会修ATX电源?航嘉WD500,故障为PG值低

楼主(2020-08-20):
帮朋友修个电脑,经过一番测试检测,最终确定是电源问题!用ATX电源简易测试仪测试后发现,各路有输出,但PG值只有180毫秒,仪器也显示PG值报警,看这电源做工还可以,扔了也怪可惜的,那位大神可以搞定

网友A:
紫线绿线有没有电压?

网友:
顺着绿线往回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线绿线有没有电压?

紫线有5V电压,绿色没有电压

网友A:
绿线往回查有个1~2k左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线往回查有个1~2k左右的电阻

你的意思是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线往回查有个1~2k左右的电阻

绿色周围是这样的

网友B:
看各路电压也都正常,这个PG值是什么意思呢?从按下开机键到PG信号出现所花的时间?PG出现就表示电源各路电压都已准备OK,照理应该没问题才对,你说PG值低难道是说PG出现的太快了?

网友C:
这是啥仪器,多少钱

网友D:
PG180ms延时也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各路电压也都正常,这个PG值是什么意思呢?从按下开机键到PG信号出现所花的时间?PG出现就表示电源各路电 ...

看电压确实都比较正常,但是无法正常开机,按开机键后CPU风扇转一会就自动重启,反复如此,换了新电源后就一切正常,没有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仪器,多少钱

ATX电源测试仪,淘宝30多买的!最简单的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PG180ms延时也算正常吧

我也不是很懂,但百度查了很多资料,上面都说正常值在200-3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压确实都比较正常,但是无法正常开机,按开机键后CPU风扇转一会就自动重启,反复如此,换了新电源后 ...

测一下各电压的带载能力看正不正常,有时候空载虽然正常但一带载就电压下降严重,那样也是不行的

楼主:
瞎猫碰到死耗子,无意中更换了ST9S313A-DAG这个8脚芯片再测试居然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猫碰到死耗子,无意中更换了ST9S313A-DAG这个8脚芯片再测试居然一切正常了 ...

应该反复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瞎猫碰到死耗子,无意中更换了ST9S313A-DAG这个8脚芯片再测试居然一切正常了 ...

那么更换后的PG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更换后的PG值是多少?

更换后,电压方面没什么变化,唯独就是PG值升高了,升到了280

网友E:
ST9S313A-DAG这个8脚芯片 控制输出电压的
你是找到同款同样的 还是找个其他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9S313A-DAG这个8脚芯片 控制输出电压的
你是找到同款同样的 还是找个其他替换的? ...

我就从别的废弃板子上面找了个型号和这个一样的芯片,然后换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