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清洗飞利浦HQ6070锋驰系列

楼主(2020-08-20):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自1939年面世以来,为讲究生活素质的男士提供完美的剃须感受,多年来保持世界销量第一,成为世界各地男士首选。飞利浦HQ6070锋驰系列充电式防水电动剃须刀独特设计,超级双刀锋系统,立体弹性贴面刀头设计,独立浮动刀头,动力运转LED冷光显示,造型轻巧流线,软胶握把,个性流行一手携带。

2006年新款上市的6070,跟其他6系列,当时我刚大学毕业,花费巨资600多购买了一台。一直陪伴我至今。

当年一上市,引起来帅哥俊男的追捧。

特有将胡须拉起,再切断,更深入刮乾净。让光鲜外表更持久 , 双刀锋可自动磨利让剃须更顺畅全机100%水洗:方便清洁,不需额外添购清洁剂
充电8小时,持续剃须40分钟:使用时间长,约可供两周使用
充电用,100~240 V国际电压
充电指示灯:告知电胡刀正进行充电
防水电子式开关及超静音动力,无震动:防潮湿,延长使用寿命,刮胡舒适安静
动力运转LED冷光显示:电须刀运转时红色冷光显示,炫丽个性
附弹出式鬓角刀、清洁刷、刀头保护盖: 方便修剪鬓角,便於清洁保护刀头
造型轻巧流线,软胶握把:个性流行一手携带。

规格参数。

系列家族系列。(此图借用!)

然后突然有一天,在路上捡了五个。。。。。。三个6070,一个缺卡门。

6070经典款

成色还不错。

6090一个

这个成色,外壳磨损比较。(而且卡门用的是6070的)

6071一台

成色也还不错。这个刀头跟6070不一样。

消毒酒精若干瓶。

酒精湿巾先清洗一遍外壳。

牙刷一把

先用酒精刷洗刀网,卡门。

仔细,看看。。。。。。。

拆开外壳上部两颗螺丝。(星形螺丝,用论坛22合一,有合适的批头。没有的,建议去兑换。)

哇喔~~~~~~~~

取下机身两颗星形螺丝。

后盖上部,有两个卡扣,注意。

取下,后盖充电接口触点。注意正负极不要搞错了。

中盖波箱盖,可以直接拉出来了。波箱位置有两颗螺丝固定电机。十字螺丝刀取下来。

端出主板。

上部黑色为顶盖固定螺丝的拉柱。

注意黑色的拉柱。

电机两颗螺丝固定孔。

主板有做防水处理。好评。

紧接着,把除了电路板,跟黑色波箱齿轮箱,其他的都拿去刷洗。酒精消毒。
外壳处理中。

挺干净的。

传动中盖

顶盖

所有的都刷洗干净,用酒精消毒一遍后,就可以拿出润滑硅脂了。

装配前,确认一下主板。没事情。

楼主:
占楼2楼备用啊。

在吹干所有水分,跟酒精后。前盖准备好。

指示灯窗口海绵垫安装。

指示灯窗口固定片

指示灯窗口固定不锈钢片。

放入黑色顶盖固定螺丝的拉柱,然后放入电路板,马达。

放入黑色波箱,有个白色塑封。

透明色的。防止润滑油漏进主机。

放入波箱,这里调整马达位置。

注意电路板,跟电机要卡到位。

调整好马达位置,上两颗螺丝固定马达。

给波箱加入润滑硅脂。

放入传动齿轮。加硅脂。

准备安装波箱盖,也要加润滑硅脂。

安装好波箱盖。

上顶盖,并拧紧螺丝。这里要注意,这两颗螺丝有两个小黑色密封圈。

怕你们看不清,给两个特写。

在拆机的时候就要注意,因为,这两个胶圈,有可能粘在螺丝上,也有可能粘在这个盖子上。刷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丢失后,有可能进水到波箱。波箱会流到电路板上,电池上。。。。。。。

锁紧后,就要测试机器,能否正常开关机。没问题,就准备上后盖了。

把充电口的电源线卡上。注意正负极。

后盖鬓角的修剪器要装进这个滑槽里。

没问题就可以合盖了。

盒盖后,测试鬓角修剪器。能否正常开启。

合盖完美。

测试能否正常开机。

没问题,就可以上紧螺丝了。

上紧螺丝还要测试一遍开关机。因为有时候装配不好,会电路板开关机行程位置不对,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安装卡门。刀头。

这个银色圈圈不分左右的。

安装刀网

安装刀片,这里用手指顶上来,刀片变形,很容易把刀网磨破。

两个下槽。

卡门固定块

锁紧。

装上机身。漂亮。

9.99新

漂亮。

机身缝隙合适。

鬓角修剪运行良好。

工作正常。

CH折腾好一台。到此结束。飞利浦的总的来说折腾都大同小异,从6070到9090,结构都差不多,除了是刀头刀网,跟电路板,颜色略有微微区别,其他的都一样的,其实他们的很多配件都是通用的。

总的来说,能搞到一台好用的胡须刀。是每个男人必有的一件美事。有人喜欢用刀片刮。也有喜欢用电动的。
还有用泡沫软化胡须的。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国产的胡须刀,目前来说,也是不错的。。。。。。。。。。
但是差距还是有一点点点点点的距离。。。。。。。。

网友A:
我用的是6073,也是06年入的一直使用至今,充电器的线外皮都老化脱落了

网友B:
捡到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在哪里白嫖来的!

网友C:
电机好像和我那个一样大

网友D:
卧槽,这都能捡,剃须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这都能捡,剃须哥啊

哈哈哈哈。。。。。。。

运气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好像和我那个一样大

电机基本没问题,锅产。

差距在齿轮传动设计,波箱。

还有就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到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在哪里白嫖来的!

嘿嘿嘿。

还是吊起我来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6073,也是06年入的一直使用至今,充电器的线外皮都老化脱落了

那个充电线,外皮。

就是类肤设计,降解特么的不是一般的快。。。。。说是环保。

我的飞利浦耳机线,特么的,没怎么用。也直接化了。。。。。。

网友E:
现在我正在使用的是飞利浦S5420比这个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正在使用的是飞利浦S5420比这个好太多了

络腮胡子?

但是你这款刀网维护贵啊。

而且,打理起来,三刀的还是麻烦。

网友F:
为了看这个帖子,特地在淘宝败了一只飞离谱回来折腾。。。。。。哈哈。。。。。

网友G:
HQ9090 飘过,我买的时候已经快下市了,找人香港买的600多块。我记得开始的时候要1600 太奢侈没买。
觉得胡须不多的话 还是双头的好用。
楼主说到的电源接口排线不要接反 我碰到了,幸运的是居然没有充坏
装配不到位,按钮行程不对 我也碰到了
层主提到了充电线老化 我也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看这个帖子,特地在淘宝败了一只飞离谱回来折腾。。。。。。哈哈。。。。。 ...

温总牛逼。不亏是行业老总。

楼主:
引用 网友G:
HQ9090 飘过,我买的时候已经快下市了,找人香港买的600多块。我记得开始的时候要1600 太奢侈没买。
觉得胡 ...

这都是常见问题。

特别是拆了,不留图底。

结果安装的时候,就乱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占楼2楼备用啊。

在吹干所有水分,跟酒精后。前盖准备好。

我也有一个6070,后来换了三头的这个就吃灰了。
当初也拆开看了,镍氢电池1.2V,充电器要12V的,想看看1.2V是怎么升压的,结果也没看明白
电机型号也没看懂

网友:
提到了充电线老化 我也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个6070,后来换了三头的这个就吃灰了。
当初也拆开看了,镍氢电池1.2V,充电器要12V的,想看看1. ...

原装主板。

还能卖个20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