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 白菜白光手柄(不是 T12)配合诱骗线、快充头使用,附打样胳膊文件

楼主(2020-08-20):
注意不是 T12,是额定电压 15V 的 T1,功率没有 T12 大,按照 15V、45W 计算,内阻 5Ω,T12 则是 8Ω。T1 的内阻更低,虽然额定功率小,但是低电压时表现好于 T12。T12 在 12V 时只有 18W 稍微有些不好用。

下图里的手机快充头和诱骗线,接这个手柄有接近 30W 的峰值功率,快充头没有触发过流保护。没试过烧水,因为这个 T1 手柄不是为了高强度工作,而是为了携带方便,作为焊台的补充。

控制电路网上找的,自己稍有改动,瞎画的 PCB,属于白菜白光一类,特性基本相同(感谢原电路设计、改进者们,more、any、616、一分钱等诸位前辈)。运放用的 8552/1542A,失调电压为 μV 级,远优于 358/358A 的 mV 级。白菜白光实际上用不到太高的精度,但运放失调电压达到 mV 级以后有些小问题,比如最低温度不好控制、控温范围个体差异大等等,换个精度高的增加一点成本,减少很多麻烦。PMOS 我用的 8107,但板子兼容 TO-252 封装,选择很多。

供电用的 431 而不是 LDO。注意 431 有不同的版本,有的线序不一样,比如德仪家的 431 就得翻过来焊才行。

T1 的问题是头子已经停产,新的、二手的都不太常见,国产更是不用想了,好在这玩意业余条件下消耗不快,就算穿孔了也可以套个头继续用。

胳膊文件送上

网友:
好东西
T1头我买了6-7支没用过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一张图有点挥毫泼墨的意思,小鸡吃米图,嘿嘿

网友:
我是来看胳膊文件的,顺便问问有没有大腿的

网友:
不错哦
啥时候出整套成品,先预定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39&extra=
这个怎样!!!

T12头子切了就只能专用了,算是改装件,不具备通配性了。具体切割方式和尺寸要有详细数据。

这么久了,还没出批量成品,差评差评!

网友B:
原创文章,能不能用于T12。实际上T12在12V时就能应付不多数场合。有没有原文件,我准备改为四档触摸的,电位器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原创文章,能不能用于T12。实际上T12在12V时就能应付不多数场合。有没有原文件,我准备改为四档触摸的,电 ...

自问自答,T1和T12烙铁头直径不同,T1直径4.8mm,而T12直径5.5mm,所以不能直接用于T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问自答,T1和T12烙铁头直径不同,T1直径4.8mm,而T12直径5.5mm,所以不能直接用于T12 ...

不仅直径不同,触点间距也不一样,长度也不一样。为了使用舒适,烙铁芯进深要改,然后板子布局也得改……不如重画。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就是看了别人的 T12 手柄之后,权衡了一下,最后自己彻底重画的

网友C:
能不能麻烦楼主设计一组MAX7219 LED点阵驱动模块,最好是共阴和共阳的都有,主要是淘宝是能买到的只有一种尺寸的。如果可以,麻烦分别设计3MM,3.75MM,5MM等8*8LED点阵PCB板,自己想做时钟,不会制图。谢谢!

网友:
就是这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麻烦楼主设计一组MAX7219 LED点阵驱动模块,最好是共阴和共阳的都有,主要是淘宝是能买到的只有一种 ...

个人建议你还是自己学,趁打样活动,现在不学何时学?玩 DIY,兴趣是汽油,时间是红绿灯,我手头有好几个感兴趣的项目,因为业余时间有限,几年没做完。没兴趣的项目,只能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建议你还是自己学,趁打样活动,现在不学何时学?玩 DIY,兴趣是汽油,时间是红绿灯,我手头有好几个 ...

好吧,看来得找点时间提高一下才行,谢谢

网友:
牛人,能提供一下源文件不?

网友(2021-05-09):
感谢分享,就想问下,能分享个原理图吗?想研究下,看看能不能自己做个适用于T12的。

网友(2022-07-27):
感谢分享,弹片不好找

网友:
我有两个,细一点,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