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6.9元透镜LED集成吊灯平板灯到手就拆,是透镜灯芯,有恒流芯片,实测13W

楼主(2020-08-20):
撸灯很多,但是这种集成吊顶灯永远不嫌多,为啥,因为屋里吸顶灯之类都是有数的,各个房间只有一个位置,都只能装一个,集成吊顶平板灯不同了,和普通扣板安装方式一样,想装几个就可以装几个,父母家卫生间比较大,我在里面和外面分别装了两个,效果不错,很亮~

看看这个六块九的集成吊顶平板灯吧,300*300mm尺寸,正好替换一块吊顶扣板:

背面,一看这个造型就知道,肯定是直发光灯条:

标签,标称20W:

LED驱动:

先打开驱动,驱动是双面板,这是装直立元件的正面:

这是贴片元件的背面,有7脚恒流芯片:

取下背板固定螺丝,打开面罩,里面三条透镜灯板:

细看灯板上的文字,2835芯片,每条1并4串:

先插电看下真实功率:

实际功率13W,大约是标称的三分之二,已经知足了,适当降功率有助于降低散热延长寿命,而且13W功率在不大的卫生间已经够用了:

持续点亮半小时,人肉测试温度,手摸金属灯板可以持续5秒钟,温度应该在50-60度左右,

结论:外壳整体用料一般,不过透镜灯条好评,恒流13W亮度可以接受,温度控制可以,个人认为可以囤货。
分享huigu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518

网友:
恭喜老大又赚到了

网友:
6.9还可以了,

网友:
LED芯片  厂家薄利的很

网友:
6.9元透镜LED集成吊灯平板灯,透镜灯芯,恒流芯片

网友:
镜LED集成吊灯平板灯到手就拆,是透镜灯

网友:
吊顶平板灯

网友:
如果光色不错的话,用来做摄影补光灯也不错。如果会做焦耳升压电路,恒流升压驱动等,可以改成充电宝输入照明灯板。

网友:
LED集成吊灯平板灯到手就拆

网友:
LED集成吊灯平板灯

网友:
6.9元透镜LED集成吊灯平板灯到手就拆,是透镜灯芯,有恒流芯片,实测13W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685

网友:
6.9元透镜LED集成吊灯平板灯到手就拆,是透镜灯芯,有恒流芯片,实测13W

网友:
6.9元透镜LED集成吊灯平板灯

网友:
没邮坏了就很不错了

网友:
看着还行,用不上

网友:
是全塑料的吗

网友:
镜灯芯,有恒流芯片,实测13

网友:
拆,是透镜灯芯,有恒流芯片